为啥我的的加密狗连不上liftoff

楼主(2018-06-13):
游戏已经能正确识别出加密狗为G6,但就是各个摇杆没有反应,但是连凤凰模拟器是正常的

网友:
控制台切换到XTR估计就行了

网友:
侧面开关拨到相应位置

网友:
调到G5模式

楼主:
是我的遥控设置问题……,具体来说是教练功能的问题……

网友:
调到G系列模拟器的模式就能玩liftoff了,这个时候凤凰应该是通道不正常的

网友:
我的是拨到2可以,遥控器默认设置就行。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的liftoff打开后只有黑屏

网友:
可以下一个控制台试下

网友:
输出要ppm或者教练模式。

网友(2020-06-04):
侧面的开关拨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