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配割草机化油器不吸油

楼主(2018-06-13):
如题
油箱放上边
化油器,油管也不漏气
难道是这化油器用不了?
换两个嘴都不吸     请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A:
拆开化油器看看滤网是否堵了

网友B:
火花塞点火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化油器看看滤网是否堵了

刚到的化油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花塞点火有吗?

火花塞还没通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花塞还没通电

火花塞没通电怎么发动

网友B:
还有,你这化油器带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这化油器带泵吗?

现在是化油器油管不吸油,还不发动呢

我也不知道带不动甭啊

网友B:
你怎么检查化油器不吸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检查化油器不吸油的

拨桨油管不进油啊

网友C:
1、看看泵动力的进气孔是不是对上了;
2、看看(这个得拆下化油器后盖)泵膜是否可以自由开闭(用过的会被残留胶质物粘死)。

网友D:
除了上面各种问题,我碰到几次这个问题都是化油器泵膜坏了,造成不吸油的,都是因为变形和漏气,网上有的卖两三块钱一个,你注意检查一下,祝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看看泵动力的进气孔是不是对上了;
2、看看(这个得拆下化油器后盖)泵膜是否可以自由开闭(用过的会被 ...

嗯   晚上看看
我看有些发动机油管一根通发动机里,请问那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上面各种问题,我碰到几次这个问题都是化油器泵膜坏了,造成不吸油的,都是因为变形和漏气,网上有的卖 ...

嗯,多谢

网友E:
你是怎么拨桨吸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拨桨吸油的?

就是只拨桨啊

好像这发动机没有机甲负压管的口啊

网友F:
风门关闭后再拨桨吸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风门关闭后再拨桨吸油

嗯     吸上了    多谢

网友G:
别折腾了!!!!!!!!!!!!!!!!改出来是航模汽油机一半的拉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只拨桨啊

油机新手?我怀疑是你拨桨方法不对,泵不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折腾了!!!!!!!!!!!!!!!!改出来是航模汽油机一半的拉力!!!!!!!!!!!!!!!! ...

嗯   能发动  听听声音就好了    以后装菲姐的话再买个好的化油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机新手?我怀疑是你拨桨方法不对,泵不上油。

汽油机新手   甲醇的分分钟就调好了
现在可以泵油了
这种化油器是负压泵油的,因为机甲没有负压口,所以需要堵住化油器再拨桨。这样就可以泵油了,你也可以多知道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汽油机新手   甲醇的分分钟就调好了
现在可以泵油了
这种化油器是负压泵油的,因为机甲没有负压口, ...

谢谢!不过我玩汽油机两年了,以后可以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不过我玩汽油机两年了,以后可以多交流!

嗯

网友H:
这种化油器的的负压,为负压管,发动机化油器座上有负压孔。不配套,发动机可以泵油甚至启动低俗工作,但是不可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化油器的的负压,为负压管,发动机化油器座上有负压孔。不配套,发动机可以泵油甚至启动低俗工作,但是 ...

谢谢   我已经弄好了   是因为发动机没有负压口。
我在化油器跟发动机那个链接坐上开了个口   用AB胶粘上之后接通化油器负压口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I(2021-05-24):
桨轱哪里搞得,我也想弄个
来自微站

楼主(2021-07-16):
引用 网友I:
桨轱哪里搞得,我也想弄个

那个是装修吊顶用的接头

网友J(2022-03-03):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已经弄好了   是因为发动机没有负压口。
我在化油器跟发动机那个链接坐上开了个口   用AB胶粘上 ...

这个能给个图吗?
化油器有两个进油口都是接哪里的?

网友:
一个是进油口,一个是回油口,都接油箱。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J:
这个能给个图吗?
化油器有两个进油口都是接哪里的?

侧面的是负压管,上面的是进油管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装修吊顶用的接头

桨轱是那种吊顶接头,我也想搞一个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