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篇塞斯纳改中单翼的好帖,欢迎拍砖,申精!!!

楼主(2018-06-14):
之前发过一篇口水文,还不错,各位可移步观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1403
第一次装小赛的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经过不断的调试已经很好飞了,本身这个机型也是很稳定的。
可是,突然有一天,大风强行起飞,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键放生
郁闷了几天,当时购买的时候买了两个机身,现在飞了一架,还有一架,也不想再按之前的样式装机了,
于是在网上看了很多教程,决定改一架中单翼,之前有很多案例,最主要的是机翼如何连接机身,还可以快拆!
不飞的时候车里和家里也能放得下,原谅我家小,几十平。基于这点,研究了几种中单翼连接的方式,
确定了很难,没有直接的连接件,于是有个大胆的想法,自己做连接件,于是购买了3D打印机,
自己先组装3D打印机,自己设计连接件,打印,

先画草图,

然后在软件中生成,都是现学现卖的,推荐一下123D这个软件,简单易上手。
这个是机翼碳杆夹,

这个是机翼和机身连接的固定孔预留了舵机线位置。

开始打印,

继续

看着自己设计的小零件被打印出来,莫名的激动啊!!

这个就是成品,一个打了两个。圆孔不够光滑,用电钻打磨了一下,

安转机身连接夹的效果,

外侧,只留两个孔,(注意看机身内侧黑线,根据飞机电机中线到水尾中线画的,)

原舵机安装的位置在机身中部,要改中单翼,因此,水尾和垂尾舵机后移,
中部电池仓上安转转向舵机,一定要金属的,

副翼舵机,原来设计竖着插进去,这次也改平放,减少漏出机翼的面积,减少阻力。

就是这个效果,

全部5颗舵机的安转位置图,

初步试装的效果,

由于原设计机翼1200mm,改在两边,机翼长1350mm也许能增加升力。
机翼改装好了,该设计电池仓了,原来是用魔术带困住,不好看,要改就一步到位,

先找了一个电磁防盗配件,

中间分开,刚好和电池仓一样宽,

先用合页上一块层板,作为电池仓盖。

电池仓开固定孔,

泡沫胶粘上

再把挡片压上,完美,

下面封住了,原来装机翼的位置也要处理一下,用PP版剪一个盖住

同样也是合页固定,方便安装设备。

后面用了一个电机底座的L型塑料片做卡扣,方便顶盖开启。

开始装机翼固定夹,3D打印的哦,用M3螺丝固定,
机翼预埋5mm碳杆,机身中部用7*5的碳杆连接。

机翼后面也开洞,用水彩笔杆插入机翼,后面用5mm碳杆固定。

中间可以把舵机线引出来。

机翼总装效果。

电机安装位置采用侧切口,合起来更稳定,不易掉。

看着不错,

水尾舵机拉杆安装

垂尾舵机安装

电池安装效果。

加个整流罩!!

装备起飞!!!!

大长腿(翼)1350mm

装了这么多,体重就尴尬了!940克,原来才780克
多了一个舵机,电池也多了80克

第一架就光《屁*股上天了,这个怎么也要涂装一下吧!

又是大长翼

再次起飞,

好吧,来真正的起飞吧!

一天下来,炸了6只桨,

一部分而已,主要是电机的下拉角没有调好,老是抬头,重心位置基本正确,
改中单翼稳定性大不如前,还在努力调试和试飞中,飞了10来个起落,慢慢折腾,
航模的意义不就在于折腾吗?各位说,是不是?

最后一张拆解图,因为最近工作忙。已经停飞了2个月了,
努力工作完,继续重返蓝天!!!

网友A:
手工不错,赞一个!!!!!!!!!!!!

网友:
版主很细心哦,赞一个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B:
大红叉不如全涂黑,全景天窗,哈哈哈

网友C:
居然直接买了3d打印机,硬核玩家

网友D:
这个要顶一下,头顶差评.....太丑了……

网友E:
改成中单翼还是别有一番乐趣的

网友F:
不错,特顶一个,3D打印件结实吗?

网友G:
航模乐趣在于折腾吗?
这个折腾不是把一架很好飞的入门飞机改的很难飞,然后不停的去改吧

网友H:
电池还放在原来的位置不会头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不错,赞一个!!!!!!!!!!!!

谢谢~就喜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红叉不如全涂黑,全景天窗,哈哈哈

这个可以有,原来想用泡沫做一个弧顶,下一步吧!最近比较忙!

网友:
这个帖子好!因机制宜,活学活用,改装典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直接买了3d打印机,硬核玩家

一入模道深似海,一天到晚买买买!各种工具配件一大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还放在原来的位置不会头轻吗?

就是重心后移了1.5公分,原来用2200电池,现在用2600电池能和调电机下拉角能不能解决,不行加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顶一下,头顶差评.....太丑了……

改天有时间换一个,这个顶我也觉得丑,不是着急起飞么,随便弄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特顶一个,3D打印件结实吗?

3D打印,PLA材料对于这种小飞机很牢固,我觉得2米翼展一下都没有问题,不是还有权3D打印的飞机么,下一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中单翼还是别有一番乐趣的

确实很有意思,很好玩,自己就是爱折腾这些啊

网友I:
飞机改装,要么好看,要么好飞,如未见好看,也未好飞,改装工艺在复杂,也是败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航模乐趣在于折腾吗?
这个折腾不是把一架很好飞的入门飞机改的很难飞,然后不停的去改吧

改了没有上反角确实难飞了点,但还在我的可控范围,下一步准备用拉线把两边机翼拉出一个上反角,可能更好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机改装,要么好看,要么好飞,如未见好看,也未好飞,改装工艺在复杂,也是败笔。

受教了,才如魔界,以后路很长,学习的也很多,这个算牛刀小试吧!

网友:
塞斯纳的特性就是重心低,被你这样一改整体重心都变化了,当然没原来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才如魔界,以后路很长,学习的也很多,这个算牛刀小试吧!

每次改装的结果,我们都不知道它是否好飞,有一次败笔我们就不改装了吗?不!这更加激发我们改装的乐趣。祝你以后有所创新!

网友J:
引用 楼主:
改了没有上反角确实难飞了点,但还在我的可控范围,下一步准备用拉线把两边机翼拉出一个上反角,可能更好 ...

赛斯纳本身也没啥上反角。主要是上单翼稳定。我反而不是很喜欢上反角,太稳定不灵活不说,还受风影响比较大。不过楼主的确是为改而改了。赛斯纳本身体型大,重量轻,阻力大,不是个改装的好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赛斯纳本身也没啥上反角。主要是上单翼稳定。我反而不是很喜欢上反角,太稳定不灵活不说,还受风影响比较 ...

现在这种力足板天的时代,搞花样越多越乐趣,小赛被爆改的案例还是很多的,还是因为喜爱模型,瞎折腾!!

网友K:
,厉害。为了打印个飞机的连接件,买了个3D打印机再迷恋飞机下去,我也会这么干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重心后移了1.5公分,原来用2200电池,现在用2600电池能和调电机下拉角能不能解决,不行加配重。

2600的应该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种力足板天的时代,搞花样越多越乐趣,小赛被爆改的案例还是很多的,还是因为喜爱模型,瞎折腾!! ...

对的,对的,刚发现之前的回复里忘了给楼主打气了!加油!!!就是要折腾我也是喜欢做胜过飞。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厉害。为了打印个飞机的连接件,买了个3D打印机再迷恋飞机下去,我也会这么干的吧

没有办法啊,没有配件,都不知道怎么才能改装,这个投资一劳永逸!

网友:
顶盖有点丑
动手能力强

网友:
2212电机很勉强吧.

网友:
下次折腾下单翼看看

网友L:
很好很强大,不过塞斯纳真机可不能做中单翼,不然翼梁穿过机身,乘客没地方坐了

网友:
这改的,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要给个赞

网友M:
我几年前曾改为下单翼的。相对改装简单,起落架轮距容易加宽,降落更稳定。现在已经不飞它了。另外楼主改机的目的不明确,中单翼一般为运动机,要求正飞倒飞特性尽量一致,小赛的机翼翼型就不对,若再加上反角就更不对了。做为喜欢折腾的人,我和你一样,这没有问题,只是觉得如果目标正确折腾就更有意义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几年前曾改为下单翼的。相对改装简单,起落架轮距容易加宽,降落更稳定。现在已经不飞它了。另外楼主改机 ...

才入魔,对固定翼没有细分到这么多的概念,只是觉得好玩,后期技术提高了,可能会有针对的改装,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好很强大,不过塞斯纳真机可不能做中单翼,不然翼梁穿过机身,乘客没地方坐了

模型的乘客只有上半身,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