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富斯I6S 拔轮控制云台,没办法定位,手一松就弹回去

楼主(2018-06-14):
富斯I6S,专为多轴设计了,左上角和右上角各有一个拔轮,可以拨动控制云台角度,但拔轮是带回中的,得手指一直按住它才可以防止云台自动回中,,手指一松云台就弹回居中了,这个控制起来实在不方便,,,有什么办法让它不自动回中吗??拆控拆弹璜??

网友A:
云台 控制 改模式。你这现在是位置模式。

网友:
,单纯讲拆:不好拆,里面是个微动开关,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 控制 改模式。你这现在是位置模式。

是要在云台上调参?还是在控上?有具体方法吗?

网友:
我拆了改过,挺简单的

网友B:
我以前也不行刷了中文固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不行刷了中文固件就好了

中文固件怎么刷的?刷完稳定嘛?

网友(2018-09-14):
与固件无关,有专用弹簧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