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捣鼓两冲程甲醇发动机

楼主(2018-06-14):
发现很多发动机都是因为里面轴承锈死,

想问一个问题,两冲程发动机的轴承用普通的型号代替应该没有问题吧?有谁换过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原来的轴承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啊 ,都是普通的。我换的话会买好的轴承,比如NSK或是SKF的,还有一种NMB的也不错。

网友:
要换就换普通的NSK就可以了,土豪的话你也可以试试陶瓷轴承

网友A:
前轴承尽量买胶盖的 气密性好 后轴承买没有油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轴承尽量买胶盖的 气密性好 后轴承买没有油封的

学习了

网友:
你没加事后油?

网友:
你这是os46还是55,os原厂使用tnt轴承,os46后轴承6902 前轴承好像是608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我这个是OS35ax两冲程发动机

网友:
我也在重新玩我的花蝴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