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为什么我的F1快艇会出现点头现象?

楼主(2018-06-14):
最近组装了一艏F1快艇,使用仿真外挂艇尾机,通过了很多方法去调试,但船跑直线的时候总是不停的点头,特别是迎风时或有小波浪更加厉害。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如何才能将船姿恢复正常。谢谢各位。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F1外挂艇尾机

F1外挂艇尾机

网友:
是不是没有压水板的原因

网友A:
舵机抖动吧,还有那个外挂机在哪买的?

网友B:
重心往前调整点看看

网友:
此快艇想飞  就是缺翅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抖动吧,还有那个外挂机在哪买的?

天富龙的p1外挂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往前调整点看看

重心已经试过调整,放了两块4S电池压船头,船中,船尾都不行。也装过压水板,有一点作用,但效果不大。
非常的郁闷。

网友C:
外挂机下压角度可以解决 相当于出轴角度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挂机下压角度可以解决 相当于出轴角度下压

有一点效果,但不能完全消除点头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抖动吧,还有那个外挂机在哪买的?

这是天富龙模型出品的外挂式艇尾机,走的是仿真路线,结构和真船一样,都是马达垂直安装,使用伞齿传动。某宝搜索店铺 天-富-龙-模型

天富龙模型艇尾机

天富龙模型艇尾机

网友D:
楼上正解 轴高度有问题调重心无用 不过貌似解释错了 我的理解是 速度起来时船头排水加惯性影响 先是抬头 因轴较高 抬头角度大 导致只有两侧尾部触水 前面力臂过长 外加桨的升力抬起尾部 船头开始下落 然后周而复始 如有高见请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 轴高度有问题调重心无用 不过貌似解释错了 我的理解是 速度起来时船头排水加惯性影响 先是抬头 因 ...

非常中肯的见解,谢谢。这两天有空再试试。

网友(2021-09-26):
你配的多大的三叶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