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卡簧拆卸问题

楼主(2018-06-14):
由于尾部螺丝固定轴的方式尚未普及,所以有许多电机仍在使用传统的卡簧固定转子轴的方式,而每次在拆电机螺丝时候就会感到麻烦,因为卡簧比较难以拆除,本人也是用了多种方法但是都以损坏卡簧的方式,之前问过也并没有适合航模电机卡簧的迷你卡簧钳,试问各位有没有可以无损拆除卡簧的方法

网友A:
怎么会没有卡簧钳~车用工具里找,不过相当贵

网友:
卡簧钳是最合适的工具,小点的我用好镊子和尖嘴钳

网友B:
买新的卡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的卡簧

但是每次换都会影响到下面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有卡簧钳~车用工具里找,不过相当贵

最小的只有3寸的而且塞不进卡簧缝里面

网友C:
一把合适的一字螺丝搞定。

网友:
有小的但很贵,我的方法是买普通的十块一把的,然后把头砸并拢同时锉掉并拢的那一半由原先的圆型成半圆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暂时还没看见有卖这种看卡簧钳的,但我看维修电机的视频中,看见外国人用过这种卡簧钳,不过马云家现在还没看到。我用三角锥拆下来,对付弄的。

网友:
不可能买不到,淘宝肯定有,

网友:
钟表一字螺丝刀就搞定了

网友:
我是用两根比较细的东西把他掰开的。。。

网友:
那么小的我用一字螺丝刀或者尖嘴钳抠开。。

网友:
用钳子夹住尾部用力一拽,我用这个方式没有坏过卡簧。

楼主:
谢谢各位下回试试

网友:
我是用一字螺丝刀撬开的,然后用钳子捏紧

网友:
非常简单,拿镊子用杠杆原理撬开就是了

网友:
我都是用尖嘴钳钳住一个脚,然后往外拉,就是拉成螺旋状就下来了,然后还能装回去

网友:
这个卡簧都有卖的,叫葫芦型轴卡簧,拆就用一字螺丝刀拧开,卡簧按道理是拆了必换

网友D(2018-07-19):
HI, 我用拆裝都用釣魚線綁兩邊拉開就行了, 有點費工 但可行 拆裝好幾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I, 我用拆裝都用釣魚線綁兩邊拉開就行了, 有點費工 但可行 拆裝好幾次了

这方法不错

网友E(2019-04-28):
电机有的是螺丝的,根本拧不下来,更麻烦

网友(2019-06-30):
引用 网友C:
一把合适的一字螺丝搞定。

牛叉,这个工具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有的是螺丝的,根本拧不下来,更麻烦

可应该是上了螺丝胶,用电烙铁烫一下就拧下来了

网友(2021-07-04):
淘宝搜葫芦卡簧钳,65一把,据说岛国进口。这是唯一的工具

网友:
葫芦卡拆一次就要换。无论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