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楼主:
大疆FPV Drone / 晓/悟/精灵4
请教:大疆精灵3P拆除HDMI模块的问题
[精灵]
请教:大疆精灵3P拆除HDMI模块的问题
司马英才
司马英才

网友A(2018-06-14):
一台大疆精灵3P,在以前的应用上增加了HDMI的输出模块。后来升级了精灵4P,把这个HDMI的模块就改装到了4P上,发现3P的
遥控器
只要装了原来的模块就连不上平板电脑了,装上HDMI的模块就都正常了,难道升级了HDMI模块以后,对精灵3P的遥控器内部有什么改动么?

网友B:
固件啊 固件要一致才能用啊 好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固件啊 固件要一致才能用啊 好像
固件已经尝试刷了最新,还是不行

网友C:
老哥的控是GL300A就要最老的不阉割USB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