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下,为什么载机不用多轴电机????

楼主(2018-06-14):
最近做了个飞机,在寻电机,发现多轴电机效率老恐怖了,为什么不用多轴电机在固定翼上?是因为固定翼飞得快,要损失一部分能量?多轴悬停时浆产生的升力全部作用在了飞机上。固定翼的时候由于多轴电机的浆普遍较大,产生的风速相比小桨的慢,然后推力等于,桨风速减飞机速度后剩下部分风速产生的推力???
求大神解答,求大神解答
附两张电机对比的效率图

网友A:
不清楚,不过飞翼大多都用穿越机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不过飞翼大多都用穿越机电机

那个我知道,现在小电机,就只有穿越机电机KV值高,为了速度

网友:
虚标了解一下
<

网友:
我现在除了小电机,诸如2212之类的,其他的全是3515./3510/3512/4114这些盘式电机,都是拿来飞固定翼的,速度也挺快的,跟普通固定翼电机比起来也差不到哪里去,最重要的是拉力大,效率高。两颗6s5000我飞了好几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