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可以延长吗?有效果吗?

楼主(2018-06-14):
r6ds出去100米就有些失控,是不是天线太小?接个r9ds的天线有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也许有,换个摆放位置试试

网友:
和天线没关系吧,我的r12dsm飞个两三百米很轻松,天线也就5.6cm

网友:
天线的长度是发射接收的频率决定的,不能改,接收机天线变长了接收的频率就不对了。当然,馈线是可以加长的。

网友:
天线长度一般是使用频率的四分之一波长,这个不是随便能够改变的。

网友:
天线的长度是有定数的  谐振的时候效率最高
接受效果是收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

网友:
r6ds接收距离是比较短。换r12dsm吧,拉锯4km,正常飞行7、800米不在话下。

网友:
航模遥控接收机通常分为Park flying(公园飞) 和Full Range(全程)两种类型。
R6DS标称控制距离600米,从外观上看属于微型接收机。遥控距离通常在200米左右,实际控制距离取决于现场电磁环境。
100米就失控属于非正常现象,换一个接收机试一下。

楼主(2018-09-27):
谢谢大家,长知识了,那个R12是太大了,不过也没办法。
我试了,换了天线基本没什么影响,还是那个距离。

网友:
天线一般是波长的四分之一
没注意楼上已经解答了。

楼主(2019-05-19):
谢谢大家解答,原来是天线被螺旋桨打坏了,长度损失了肯定信号就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原来是天线被螺旋桨打坏了,长度损失了肯定信号就不好。

天线的方向、位置也很重要,尽量远离导体和其它电子设备,接收机和电机电调也保持一定距离为佳。

网友:
楼主好好学习吧,以后有的是时间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