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数字回传模块使用测试

楼主(2018-06-15):
前段时间浏览凤凰电调官网时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Telemetry Link
就是下图中的玩艺,有两种,一种是SPEKTRUM X-BUS用的,一种是FUTABA S.BUS2用的。
看介绍是可以把电调端的数据信息(电流、电压、温度、转速等)回传到遥控器端,遂马上ebay下单买了一个。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能够在遥控器上显示凤凰电调的运行参数了,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楼主:
整个过程设置起来不太简单,下面一一进行说明.
1.连线方面改造
收到的回传模块是下面这样的,和电调直接通过一个三针的插头连接,个人感觉不太牢靠,将三针的插头改称防松的母插,改造完后如第二副图所示.

楼主:
2.连线方式
数字回传模块的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ESC端连接电调,另外一边有两根出线,一根写有S.BUS2的是插到接收机的SBUS2的插口(有些futaba接收机没有sbus2接口,可能不支持数字回传功能,我使用的R7008SB),另外一根写有External Input的线用来连接额外的油门信号,也用来对数字回传模块进行设置,后面会说。

楼主:
3.软件设置
3.1 电调设置

电调的设置比较简单,使用凤凰电调的USB连接线连上电脑,打开调参软件,在“其他”选项卡里将“Link Live Enable”设置成“允许”即可,此时会弹出来一个警告,说明如果不使用支持相关功能的模块,电调无法启动,由于我们使用数传模块,可以支持该功能,所以点击确定即可。
软件中的 “润许”是个经典BUG,不用理会。

数字回传模块有一句说明:
Note: The Telemetry Link will not work if the ESC is programmed for Multirotor or External Governor modes due to the higher PWM frequency.
如果凤凰电调使用的是多轴模式或者外部定速模式,由于通讯的PWM频率太快,数字回传模块将不会工作,我使用的是电调定速模式,工作没有问题。

楼主:
3.2数字回传模块设置
基本上不用设置,使用默认即可。
如果需要设置或者更新固件,请将模块所有连线拔下(重要),将上面提到的External Input这根线连接到凤凰电调使用的USB调参线(和设置电调是同一种)上并连接电脑,打开调参软件(和设置电调是同一个软件),软件会自动识别并连接。
主要设置在“标准”选项卡里,第一个参数“SBUS2 Throttle Input”是指你的遥控器油门通道,一般都是通道3,不用修改。
第二个SBUS2  Slot保持不动即可,但如果你使用的futaba的其他传感器占用了8~15的slot通道,也可以选择其他选项,但要注意在后面遥控器设置时需要相应的改变,后面会说明。
其他选项是选择回传的数据,基本全部勾选。

楼主:
3.3 遥控器设置
遥控器设置的部分较多,以futaba T14SG为例进行说明。
增加数字回传模块后,可能需要对凤凰电调的油门进行重新校正,方法可以参考其他帖子,我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就是由于油门没有重新校正,推油门没反应。
确认遥控器的模式:在LINK->SYSTEM中确认接收模式为FASSTest-14CH SINGLE G,其他模式暂时没有测试,是否能正常接收数字回传数据不太清楚。
设置回传通道:在LINK->SENSOR中选到第8项,将INHIBIT改为CASTLE-TL0,这一步的设置是将SBUS2的信息从第8通道开始映射到凤凰电调回传模块上,SENSOR选项里面的CASTLE-TL0既是凤凰数传。这一步设置完,如果前面没有错误,基本就可以接收到电调端的回传信息了,在LINK->TELEMETRY选项里面向下翻,能看到CASTLE-TL0的数据有显示就说明以上步骤全部设置成功。
将回传数据显示在遥控器主页上:在遥控器的主页面点击左侧的HOME/EXIT按钮是快速显示相关接收机信息的,如果我们要将电调的运行参数显示在这里需要简单的几步设置。这个页面默认显示两项:Rx-BATT是指接到接收机上的电压,一般就是指BEC的电压,另外一个是EXT-VOLT,这个不细说。
如果要增加其他显示,选中这个页面中的一项,例如RECEIVER点击,在DISPLAY中选择3,4,5,6依次类推,可以增加选项卡,在SENSOR中选择CASTLE-TL0,在下一行中选择需要显示的参数,VOLTAGE是显示接到电调动力电的总电压,CURRENT是显示电流,PWR OUT是功率,RPM是显示转速,BEC VOLT是显示BEC电压,ESC TEMP是显示电调温度。
以上设置全部完成,有问题可以交流。

网友:
x bus是JR的,dsmx自带回传

网友:
不错!也想买的,但运费100多!共计400多人民币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可是国产富斯传感器才十几块钱就可以显示电压

楼主:
早晨来一发,头罩开孔后,电调温度略有降低,飞下来54度。

控上设置了电压报警和温度报警,报警就降落,心里踏实。

网友:
好厉害啊,谢谢楼主的分享经验,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无人机的模型充电器大家一般怎么购买呢

网友A:
这个回传。。。玩直机不太看遥控器的显示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回传。。。玩直机不太看遥控器的显示屏。。。

spektrum都有语音播报的,不知道futaba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ektrum都有语音播报的,不知道futaba有没有

貌似有,需要戴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回传。。。玩直机不太看遥控器的显示屏。。。

有回传数据后控上可以设置报警限值,震动加声音提示。
futuba T14SG升级固件后有语音播报功能,需要戴耳机才行,不过感觉没那个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回传数据后控上可以设置报警限值,震动加声音提示。
futuba T14SG升级固件后有语音播报功能,需要戴耳 ...

是吗,明天我弄个电压回传去

网友C(2021-10-14):
你好,方便告知这款电调哪里能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