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高空落下玩超转 乌 乌的声音

楼主(2018-06-15):
如题 高手们怎么操作的 有视频摇杆操作的最好

网友:
那个声音很销魂的···

网友:
熄火降落

网友A:
先把转速开到极限,然后飞到高空,机头对地自由落体,靠近地面了拉平同时给负螺距,转速就上去了

网友:
改到螺距的时候要瞬间再改成0螺距这时候就出来了超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转速开到极限,然后飞到高空,机头对地自由落体,靠近地面了拉平同时给负螺距,转速就上去了

靠近地面拉平同时给负螺距?我读书少不要骗我啊,你是这么飞的吗?还是自己想的?

网友:
這是這樣的
全負螺距高空下降
速度要夠快
然後用小點負螺距讓主旋翼當剎車用
風吹旋翼會加速鳥鳥叫
記得聽到聲音後要打正螺距剎車或是趕快轉掉
不然就要撿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近地面拉平同时给负螺距?我读书少不要骗我啊,你是这么飞的吗?还是自己想的?

这不是炸鸡的节奏吗

网友:
超转确实就是负螺距啊

网友:
拉多了上瘾 越拉越迟 越拉越急 然后.....

网友:
轻易不要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近地面拉平同时给负螺距?我读书少不要骗我啊,你是这么飞的吗?还是自己想的?

请在模拟器上自己这样飞一遍再下结论,谢谢

网友C:
别去尝试,对飞机来说就是个负担。

网友:
我就默默装个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去尝试,对飞机来说就是个负担。

是否只对单向轴承有负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只对单向轴承有负担?

尾横轴螺丝跟大桨横轴螺丝负担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近地面拉平同时给负螺距?我读书少不要骗我啊,你是这么飞的吗?还是自己想的?

是这样,负螺距利用下坠速度给大奖加速就超转了,当然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并过度到正螺距,否则拍地上了

网友E:
拉个筋斗   然后一头扎下来  零螺距   下降速度最大的时候突然改平(正飞给负螺距   倒飞给正螺距)    就有这个声音了    完了接着给螺距  防止飞机拍地上

网友F(2018-10-03):
引用 网友E:
拉个筋斗   然后一头扎下来  零螺距   下降速度最大的时候突然改平(正飞给负螺距   倒飞给正螺距)    就 ...

正飞的时候给负螺距,那么给多少负螺距呢?给一点负螺距还是给到最大?

网友:
原理非常简单,1 飞机加速 2 在飞机很快的状态下摆正 比如到正飞状态 3 这时候给负螺距 风力会吹动桨叶完成超转   螺距给的越接近0度 超转越厉害。然后想一下 相同的时间和距离下 是不是螺距越小 转速需要越高?

网友(2018-11-13):
引用 网友F:
正飞的时候给负螺距,那么给多少负螺距呢?给一点负螺距还是给到最大?

熄火降落的螺距

网友:
飞机自己的转速加上自由落体冲刺的速度,负螺距让空气加速大桨转动,然后就超转了,和熄火降落风给没动力的负螺距的桨加速转动是一样的

网友:
负螺距大小要看府冲速度的大小,我一般先给大一点的负螺距,然后减小,接近地面后再瞬间正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