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云台能否做到,上,前,下三方向180度可调拍摄

楼主(2018-06-15):
问一下朋友们,如果把
云台
挂在飞机的正前方,,调整云台的拍摄角度时,可以拍上,前,下,180度三个方向,能否做到,现有哪款云台支持,能否出一个结决方法
像这种向上拍,
http://www.5imx.com/portal.php?mod=view&aid=1841

网友A:
三轴云台都可以

网友B:
一般的云台都能实现你的愿望。而且远超180度角,通常都有不小于225度角的幅度可调整

网友C:
二轴应该就行了,俯仰前后90度就够拍了,如果拍360度周围得用三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