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fm-4翼型试飞

楼主(2018-06-15):
没到周末就按捺不住,去试飞了。结果飞机稳定性很差,左右摇摆,需要频繁的调整副翼保持平衡,视频地址: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53869.0.0然后粘了几片翼刀,略有改善,还是很不好飞,别提做特技动作了,飞航线都难。各位看官帮分析一下,可以怎样改进,提高飞机横向稳定性?我是准备把杆身加长6公分左右,

上午首飞时

上午首飞时

加装翼刀后

加装翼刀后

网友A:
你的机身呈圆形,侧稳定性肯定受到影响的了。比较一下传统的3D板机,机身中垂直板不能小看了,如下图

建议,楼主参考上述机子,是否也在机身碳杆上下,增加板材。

网友B:
视频上楼主一直在飞特技,看不出啥毛病,估计只有自己飞才能感觉出来飞机晃。我觉得是因为kfm翼型本来没这么厚,结果被做太厚了,副翼一直在失速,所以左右不平衡

网友:
视频看不了

网友:
翼型太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身呈圆形,侧稳定性肯定受到影响的了。比较一下传统的3D板机,机身中垂直板不能小看了,如下图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杆身机如果机身加板材,还不如直接做板机了,会更简便和轻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身呈圆形,侧稳定性肯定受到影响的了。比较一下传统的3D板机,机身中垂直板不能小看了,如下图

看了室内花式机表演后,学生们对飞机机翼是两块平板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毕竟眼见为实,纷纷用硬纸板自制“板机”争相试飞,尽管效果很不理想,但大家表示会不怕困难继续钻研,航模启蒙示范起于纯板机就是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上楼主一直在飞特技,看不出啥毛病,估计只有自己飞才能感觉出来飞机晃。我觉得是因为kfm翼型本来没这 ...

飞机稳定性确实特别差,我觉得你分析的有道理,可能副翼一直在失速。我后面又试了一次,低油门,升降慢慢拉到最大,飞机上仰角度很小,保持平飞,这个状态下飞机居然稳了。就是说小仰角平飞时候飞机变稳定了,您看是不是副翼在小仰角时不失速了的原因?,因为飞机重心在4分之一处,电池已经安在最靠后位置,无法往后调整了,所以就没有再试。

网友C:
主要问题出在机翼翼型截面前后是等厚的,相当于没有厚度的KT板机机翼,起不到升力的作用,所以想要平稳,就得做成平凸翼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问题出在机翼翼型截面前后是等厚的,相当于没有厚度的KT板机机翼,起不到升力的作用,所以想要平稳,就 ...

楼主的方案也是在理论指导下实施的

网友:
好大,好黑,,好粗

网友D:
在原有基础上改副翼绝对解决,方法副翼翼尖那副翼宽度取三分之一长度标点,连线副翼机身端外围,裁掉,你在去飞,不稳定,你找我要红包,还有就是检查你尾巴部分是不是横容易就能转动(水平加垂直尾翼那一部分,相对机翼固定,扭动尾巴)可以先解决这个看看,在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机稳定性确实特别差,我觉得你分析的有道理,可能副翼一直在失速。我后面又试了一次,低油门,升降慢慢 ...

提下我个人粗浅的意见:

首先,KFM-4就是类似于普通翼型中的双凸翼,介绍里只是说各种速度下控制性都很好,尤其适合特级机。也就是说这个翼型本身就很灵活;
其次,就是楼主的制作上的问题。 KFM翼型厚和薄的部分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厚薄间的断层形成的涡旋来提供拉力(升力),这个升力作用于机翼薄的部分。而楼主把薄的部分都用作了副翼。这样楼主只要操作副翼,翼型就被破坏了。随着楼主操作副翼的幅度,升力时有时无,时大时小,当然不稳定了。副翼应该在翼型固定的部分之后,保证了稳定的升力后再通过副翼提供的偏转力做动作。
再次,无论什么翼型,没有上反角的平直中单翼布局稳定性都不会太好。

楼主提到的低速小仰角下反而稳定了,我是这样认为的:本身kfm翼型最出色的性能就是低速大仰角的飞行能力。楼主这个kfm-4翼型在有仰角时,上翼面的升力远远大于下翼面,而且因为慢速,楼主可能也不太敢于过大的操作副翼,升力大又稳定(翼型没被破坏),当然飞的稳一些。

从飞机的布局来看,无论副翼还是尾翼的控制面都很大,这样的飞板机可以。带翼型的飞机比板机敏感的多,哪怕是3D机,控制面也应该小的多。KFM虽然看着像板机,但飞行性能更接近正常翼型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原有基础上改副翼绝对解决,方法副翼翼尖那副翼宽度取三分之一长度标点,连线副翼机身端外围,裁掉,你在 ...

谢谢您的建议和改动方案,你的意思是给副翼切一刀,让它变成角度更大的梯形?这几乎是最简便的改进方式了,值得一试。。那个尾巴应该不会转动的,我是在鱼竿上横向钻了通孔,然后插2mm碳杆固定的,跟机身连接那头也是有小螺丝对穿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下我个人粗浅的意见:

谢谢朋友这么详细的回复,看的出你是理论扎实,并且很有见解的模友。我是把kfm翼型当成板机来对待设计的,所以舵面都尽可能的大。你的改进建议非常好,我记下来了。不过还是先试试其他简便点的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下我个人粗浅的意见:

谢谢朋友的详细回复,看的出您是一位理论基础扎实,并且很有见解的模友。你的改动方案很有道理,我记下来了。不过还是先试一试其他更简便的方案吧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理,副翼太大了。副翼太大还有别的害处,下偏一侧阻力严重增加,会阻止飞机的转弯,比如你左滚的时候,飞机却右偏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