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舵机反向器出现的问题,大家来看看吧,谢谢!

楼主(2018-06-15):
因为装机需要一个舵机反向,就买了一个舵机反向器,通电以后打舵反应没有问题,就是在不打舵时,舵机臂在中立点的位置时,一直轻微快速的抖动,这个是怎么回事?害怕影响飞啊~~

网友:
这个只能用于模拟舵机,不要用于数字舵机

网友A:
别用这个麻烦了,舵机拆开,线路反焊接一下,包括电机和输入线,百度有教学

网友:
请教: 为何要用这个反向器,必要性在于?

网友:
这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玩意儿。拆了重装,都别用这些了,舵机都有出问题的时候,再给接收和他之间加个这玩意儿,问题概率又增加了。

网友:
直接双通道混控 简单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用这个麻烦了,舵机拆开,线路反焊接一下,包括电机和输入线,百度有教学

请教一下,这种方式对数字舵机模拟舵机效果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种方式对数字舵机模拟舵机效果一样么?

数字没有实验过不知道。。。改过银燕9g

网友:
用过,模拟舵机没问题,数字舵机不太清楚

网友:
调下控的事,何必如此麻烦?

楼主:
好的,明白了,我用的是数字舵机,怪不得这样呢,那我就在遥控器里混控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8-09-06):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我用的是数字舵机,怪不得这样呢,那我就在遥控器里混控吧,谢谢大家了!

你的737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