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这是几寸桨?

楼主(2018-06-15):
买了个一米四的p51,配的桨好大。。店家说原配电机是3648 480kv的,我用4260 600kv的可以吗,上4s

网友A:
天捷力的白板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捷力的白板机吗

捷力的

网友B:
14寸 我有同款 看我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寸 我有同款 看我头像

那我用4260 600kv的电机可以上4s吗……就是某宝50块那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用4260 600kv的电机可以上4s吗……就是某宝50块那款......

力不够,电机大了,头重,而且6s才行,4s你最起码上15寸桨。其实3648或者3548 600kv上4s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不够,电机大了,头重,而且6s才行,4s你最起码上15寸桨。其实3648或者3548 600kv上4s还是可以的。

这个电机配这个桨可以上6s?不怕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不够,电机大了,头重,而且6s才行,4s你最起码上15寸桨。其实3648或者3548 600kv上4s还是可以的。

这个是4叶桨啊……虽然效率低点,但是推力应该会比寻常14寸的二页桨要大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配这个桨可以上6s?不怕烧电机?

放心,我飞过,但最后还是换电机了,4260太重了,飞机重心都改变了。

网友C:
14*8 的四叶桨,  上4S的话,可以飞,比较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我飞过,但最后还是换电机了,4260太重了,飞机重心都改变了。

到底是有多重,能让你把电机都换了....移动电池位置都不行吗?.....3648或者3548买哪个牌子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8 的四叶桨,  上4S的话,可以飞,比较肉

看来这个电机配这个桨是可以上6s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底是有多重,能让你把电机都换了....移动电池位置都不行吗?.....3648或者3548买哪个牌子的电机

首先4260重,又长,原装的电机架装不了,需要垫出来,至少1cm,重心变一次。其次电机重,又变一次。再着这电机大,原装架子会擦着,你掰一点角度避免擦着之后,但是下拉角又变了。就这么简单。3648 3548随便都可以,条件好可以上双天42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配这个桨可以上6s?不怕烧电机?

我有这个飞机,2架了,现在不玩了,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电子设备出给你,有兴趣的话,你留你的微信或者QQ,我联系你,电机150元,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4260重,又长,原装的电机架装不了,需要垫出来,至少1cm,重心变一次。其次电机重,又变一次。再着 ...

穷,实在买不起双天,不过好像双天4250以后想玩30e可以直接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个飞机,2架了,现在不玩了,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电子设备出给你,有兴趣的话,你留你的微信或者Q ...

电机现在就考虑双天4250或者就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我飞过,但最后还是换电机了,4260太重了,飞机重心都改变了。

想了下....还是决定用双天了,肉疼一下以后飞30e还可以用,买双天4250 500kv的吗

网友D:
这个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哪里买的

盐城捷力模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了下....还是决定用双天了,肉疼一下以后飞30e还可以用,买双天4250 500kv的吗

没必要吧,就算你要飞30E,用朗宇2820、2826都可以,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吧,就算你要飞30E,用朗宇2820、2826都可以,还便宜。

我看30e推荐的电机都是双天4250啊……

网友E:
其实也差不多,只要拉力够了什么电机都行,朗宇也是老牌子了,口碑也不错。只是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人有各人的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下....还是决定用双天了,肉疼一下以后飞30e还可以用,买双天4250 500kv的吗

4250 你以后飞50e都够用了 30e一般3548 但是4250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穷,实在买不起双天,不过好像双天4250以后想玩30e可以直接装上?

我就是因为买了那个几十块的4260,搞得很麻烦。现在都没用了。还是老老实实买匹配电机,那电机的质量真的不是一般垃圾,所以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因为买了那个几十块的4260,搞得很麻烦。现在都没用了。还是老老实实买匹配电机,那电机的质量真的 ...

差点步了你的后尘……我好像就是看到你的帖子,看到这个配置,才去看了下这个电机,居然只要5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也差不多,只要拉力够了什么电机都行,朗宇也是老牌子了,口碑也不错。只是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人有各 ...

嗯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点步了你的后尘……我好像就是看到你的帖子,看到这个配置,才去看了下这个电机,居然只要50块...

我现在是能配合适的电装 就配合适的了 绝对不折腾 费神费力 到头来还是买了好的 垃圾的连出都出不掉,好点电机在怎么样,至少还有价可出。

网友:
我前几天也从某宝买的这款198,正发愁这个电机咋配,没玩过这么大的机机,我在想立华家那款大疆悟系列电机3512,460KV的电机拉力够不够,能否加个联系方式探讨一下

网友:
感觉3518够呛。不过悟本身是6s的

网友F:
我有适合这款飞机的电机,国外品牌质量和双天相当,全新200元,需要的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适合这款飞机的电机,国外品牌质量和双天相当,全新200元,需要的私信我

是什么牌子的哦,全新的吗?相当于双天42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牌子的哦,全新的吗?相当于双天4250?

是的,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能配合适的电装 就配合适的了 绝对不折腾 费神费力 到头来还是买了好的 垃圾的连出都出不掉,好 ...

兄弟,能看下你的主起落架怎么固定在座上的嘛?他说是40g的,可是我死活不知道怎么固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能看下你的主起落架怎么固定在座上的嘛?他说是40g的,可是我死活不知道怎么固定

我在出差,拍不了。总之,是40g的,但是需要他那边的塑料座子。不然,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出差,拍不了。总之,是40g的,但是需要他那边的塑料座子。不然,装不了。

嗯嗯,我装好了,你有装舱盖吗?我这个舱盖舵机怎么摆都关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装好了,你有装舱盖吗?我这个舱盖舵机怎么摆都关不上

没装仓盖,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装仓盖,没必要。

好吧,我装了舱盖,为了更像真

楼主:
全机使用9个舵机....升降一个,方向一个,转向一个,副翼两个襟翼两个,舱盖两个....机子设计得巧妙,襟翼及舱盖都不需要反向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装仓盖,没必要。

你好,我的4250电机刚到,可是发现太大了,转起来很磕到电机座侧边,你有这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