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彗星首架上pix首炸,求指导

楼主(2018-06-15):
自稳模式,起飞尾巴向右旋,锁尾不好,拉油时坠地,还好场地软,高度低,仅断了一个拉杆。多次调尾舵行程还是没搞定,求老司机指点,当然尾舵设置值如下

网友A:
不要拿小彗星折腾PIX,换给你个450折腾吧,我看的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拿小彗星折腾PIX,换给你个450折腾吧,我看的心疼

我也打算先在450折腾完再上小彗星,否则成本太高

网友:
小慧星真漂亮

网友:
这么快就炸了?

网友:
心疼小彗星+1。。。

网友:
装这个干嘛,变丑了

网友:
开着法拉利搬砖。。。。。

网友:
背了一坨好丑

网友:
可怜的小家伙

网友:
这机不适合干这活

网友:
调pid 调行程 有啥用啊

网友:
求放过小彗星!!!!

网友B:
Trim 用750,MAX用900,MIN用600,如果行程不合适,适当加大或减小

再说一句: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im 用750,MAX用900,MIN用600,如果行程不合适,适当加大或减小

再说一句: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