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遥控器1S锂电池及4合1模块改造

楼主(2018-06-15):
之前收了个二手的D7E是改过的,之前的帖子做过分析,是有很严重的问题的。现在多合一的控好像又开始热起来了,正好手里也有小飞机,就决定把这个控也改成41的,顺便也把缺陷改一下。之前有也有人进行过类似改造,我的改造不同的是尽量考虑到可靠性,而不是凑合能用就行。

  • 充电电路的改造:
    之前控配的是2S2200mAH的锂电池,如果需要充电,需要把电池拆下来用平衡充来充电,虽然也可以在内部增加2S的充电电路,但是平衡也还是个问题,并且2S的电压对于效率和工作时间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顶多就是因为电压高,内部电源的压差的影响会比较小。
    所以从充电的方便性以及效率及安全性的考虑,最终决定采用1S的方案,当然改动也比较大。

   (1)首先是把板子上的充电电路都拆掉,把高频头也拆掉,留出空间

  (2)买了开关型充电模块,规格是宽输入电压5V和12V输入都可以,2A充电电流,把模块粘到原来充电电路的地方并且焊好连接线。

(3) 拆掉顶部安装蜂鸣器的板子,在对应导光板的位置打一个3mm直径的孔,把充电板带的发光二极管插进去粘好焊上线,其实这种LED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如果能换成扩散型的LED会更好,不过手头没有,也不值得去买,就算了。

2. 充电电池的改造:充电电池就用原来的那个2S2200mAH的改,把两节由串联改成并联,串改并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内阻问题不用太考虑,只要把两节电池的电压给充到一致就可以了,就是在拆电池组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挤伤电池本体,并且再焊下电池接点时不要短路,并且不要把热传到电池里面太多,这些一定要注意,否则很容易造成危险。电池增加了保护板,关于保护板,本来是不打算加的,因为对于遥控器,宁可电池过放电,也不能因为保护板低压断电保护造成失控,但是因为现在充电着火的情况太多,而且保护板是共正极的,无法做到只保护充电不保护放电,所以只能把保护板加到电池内部。保护板是一个大电流的板子,主要是为了过压保护和低内阻,至于过流,这种遥控器基本不会出现

3. LCD显示电压校准:改完电池后发现显示屏上面显示的电压比实际电池电压高,通过调整电压检测的电阻可以把电压显示调的比较准。电压显示偏高就往7503电阻上并电阻,反之就往4703电阻上并。

4. 解决电压过低无法存储的错误:改完后会提示关机无法存储的错误,这个可以通过更改tx.ini文件来解决,把电压设低些就可以了,我设到了3.4V,低压告警设到了3.5V。

5. 充电温度测试:
改完这些后进行充电测试,分别使用了5V12V的电源进行测试,5V需要能输出3A12V要能输出2A。使用热像仪测试,最高温度在充电芯片上面,达到了83度,电池的插头温度不高,表明接触电阻可以支持2A的充电电流,如果对83度的芯片温度不放心,可以把充电限流电阻去掉一个,把充电电流从2A降为1.5A,当然充电时间也会延长了。

6. 充电指示灯效果:
充电时是红色,充满了变成蓝色。

7. 4合1高频头模块改造:
这个改造主要是改电源部分,原来板上的钽电容太厚,装到机器里面会顶到电池仓,所以换成聚合物电容,超薄的。拆掉了原来的线性稳压器,更换为Torex的XC6223A331PR-GSOT89-5 稳压器,目的是降低压差,提高PSRR,缺点就是最高只能到6V,不能再用2S电池了,好处就是能让1S电池的最低工作电压再低一些,并且射频性能更好。

8. 把高频头粘到主板上并且焊上线:
按照网上的说明进行接线,只是把电源线直接焊到了二级管的前面而不是后面,用来省掉一个二级管的压降。用胶固定好焊的线,防止因为振动而断开。

9.  装天线:
天线用的是网上买的长条形的PCB天线,让别人比较了下,比铜管天线要好一些。

10. 更换开关:
    原来的开都不好用,包括电源和控制开关,所以都更换为中国中国中国台北的产品。

(1)    更换电源开关:
因为开关接触不良会有时造成意外关机,这个是绝不能凑合用的,把开关拆下来后发现同尺寸的就买不到质量好的,买了几种日本和中国中国中国台北的进行适用,只有一种能凑合用,虽然尺寸不太合适,但固定好后也没有什么问题。开关是双刀双掷,并联使用可靠性更高

(2)    开关帽改进:

开关帽原来推起来特别涩,手感很不好,找了费鼠标下面的脚垫裁成方块贴在开关帽下面,最后用胶把开关帽粘到开关柄上,手感比原来强多了。

(3)    控制开关更换:

控制开关是用的中国中国中国台北的品牌,更换过程中发现好的开关都是细螺纹直径也要粗一些,原来的孔偏小,需要扩一点,并且原来的装饰螺帽也没法用,最后没有办法,只好重新买了带装饰螺帽的中国中国中国台北开关,人家螺帽不单卖。

(4)    安装好天线,焊好开关的连接线,并且用胶进行固定。

11.  通电进行测试,整机工作正常,板子上没有异常的发热情况

12.  装好后盖,扣上胶皮,改造工作完成,工作了一下午试了下,反正一下午没有把电给用完,估计起码能用一天。

网友:
我也有个,以前小改过

网友:
强!我动手能力不强,学一下就好了,只能拿出来充电好了

网友:
不错 飞飞小飞机还是挺好的

网友: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台北

网友:
我也是拿出来充电 不觉得多麻烦 反而觉得安全点

网友:
7503 4703具体换成多少,可以算出来吗?

楼主:
没有固定的,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偏差来计算。

楼主:
那个是自动被替换的,我写的实际是(taiwan)

网友:
用tp4056模块,接连电脑的数据口,直接用miniUSB接口数据线充电,你觉得怎么样?

楼主:
这个是有问题的,USB口的充电电流太小,充4aH的电池需要的时间太长,而且USB口要传输数据,电流过大有时候会造成端口不稳定。我一开始也考虑在USB口增加一个500mA的充电模块,最终还是放弃了。

楼主:
建议大家改的时候把六个按键开关给换成ALPS的,原机配的用久了容易接触不良。ALPS的红的力最大,其次绿的,最轻的是灰的。

楼主:
遥控器忘关机了,昨天下午一直开到今天早上,电压竟然还剩3.77V,用这么大的电池真是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