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过热保护

楼主(2018-06-15):
sab500 好盈120a v4 天蝎星4025 1100kv 用的电调精灵定速模式 50%油门 悬停2分钟过热保护!
富丽420 原装电机 好盈50a v3 一块电60%油门 5分钟下来电机60度 电调52度
以前的470l 和700l根本不会过热。电机电调不管几块电。都可以用手触摸
求高手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亚拓电机温度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油门才50%,过低了吧,油门太低也会造成过热的

网友:
它们需要台冰箱

网友A:
sab没有低转速的机子 你这转速确实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b没有低转速的机子 你这转速确实低了点

你的500是怎么设置定速的

网友B:
同样的配置我飞570 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富丽380也是50A V3电调 飞下来电调只是温温的 电机倒是烫手  用的存储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配置我飞570 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的电调是默认的设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500是怎么设置定速的

默认精灵定速 v4 80a 没保护过 也是蝎子4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精灵定速 v4 80a 没保护过 也是蝎子4025

用了风扇吗

网友C:
典型的高档低速,电机被硬硬生生的憋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高档低速,电机被硬硬生生的憋着。

好吧。大家都这么说。 看来就是这毛病了。一般航线用多大转速呢。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调是默认的设置么

定速

网友:
V4有同步整流,但是最好的油门区间还是70-90

网友:
你的油门设置的太低了,一般的电调油门设置70-80最合适效率高,过低过高都不好,如果你想让转速低一点,有以下几个办法:1,换电机齿改传动比 2,换电压低的电池,比如6s换4s 3,换kv低的电机

如果你啥都不想换,那就只有把转速调高

网友:
走航线这个油门没有问题吧,
如果不飞3D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减马达齿,

网友D:
貌似确实是这样啊……v4和v3有点区别 同样的油门v4转速偏低……我还以为是电池突然不行了,连标定转速这种事都老太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确实是这样啊……v4和v3有点区别 同样的油门v4转速偏低……我还以为是电池突然不行了,连标定转速这种 ...

今天在电调上加了风扇,重新校对了油门行程,定速也提高了。 结果还是会过热保护 只不过时间长点了。只能等100a v3回来了再测试下。看到底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风扇吗

没风扇 正常使用 最大峰值电流飞过18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