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无刷穿越机架88MM X2ELF与迷你飞塔组装演示

楼主(2018-06-16):
室内无刷最近也挺火,一般多为90MM左右的小机架,那么与迷你飞塔如何组装呢?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44740.0.0

网友A:
这都是啥配置

网友B:
一些技巧是没必要的。比如把线焊到电调背面,看着虽然清爽但是修的时候就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暴力吗?
上4S都暴力

楼主:
F3飞塔,2S 7.4V的

楼主:
飞塔可以自己组,不用买现成的,可以省掉不少RMB

楼主(2018-10-18):
有关摄像头的安装,可以选择尺寸8*8mm的

楼主:
其它可选择配置:
1104 6500KV
飞控:20*20mm孔距飞塔
图传:3克21.43*15.20mm
电池:350MAH/550MAH 80/160C 7.4V
桨:1935/2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