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7.24:053H3护卫舰1:80

楼主(2018-06-16):
请教关于制作木船的几个问题。(2018-6-17)。特别感谢(鲨鱼2000)船友的解答。
以前用铁皮做船,木头第一次搞,有几个问题需要大家解惑:
前提:船体1.4米左右,蒙皮2MM厚,肋骨4MM,肋骨15个,肋骨间隔100MM,50MM基本各一半(基本情况参考下图)。
1:船体蒙皮后的缝怎么处理,要用原子灰填缝吗?
2:刷环氧树脂时玻纤布需要铺几层:3:船舱里面需要铺玻纤布吗?

刻板完成,组装完成(2018-6-25)
花了好几天的空余时间,不眠不休,终于完成组装。(13楼)

楼主:
传点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
我从来不讲究那么多,原子灰负责填缝把船体弄光滑,树脂玻璃布就是防水加固船体。达到目标就行了

网友:
内部不用纤维布?我一般都刷一层。

网友A:
我对船体蒙皮的要求比较高,从来都不允许有大缝,小缝比如两条之间的空隙非常微小了,树脂纤维布一批就没什么毛病了

网友B:
    如果没看错,这是一条1:75左右的江卫3吧,我也做了一条1:65的53h3,很亲切呀!对船体制作步骤我是这样做的,供你参考:                                                        1,在蒙皮完成先在内部刷一层环氧树脂,主要是加固船体以便于打磨和做初步的防水;        2,船体加固好后直接打磨,使船体顺滑。因为直接打磨木头比较好加工,可以省点儿力;
      3,船打磨前,如果船蒙皮的缝隙不大,可以不管,如果较大,可以塞小木条或用环氧树脂,502,或双组份胶掺着木头屑等填平;
      4,船壳基本打磨好后,直接涂环氧树脂蒙玻维布。因为这样是可以让环氧树脂渗透到木结构里,便于加固和防水,玻璃纤维布铺一到两层都行,(我一般都铺两层);
      5,环氧树脂干透后,刮灰,喷漆,打磨......直至满意为止

网友C:
这个不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船体蒙皮的要求比较高,从来都不允许有大缝,小缝比如两条之间的空隙非常微小了,树脂纤维布一批就没什 ...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看错,这是一条1:75左右的江卫3吧,我也做了一条1:65的53h3,很亲切呀!对船体制作步骤我是这样 ...

回答了很全面,非常感谢你的回答;看过你的帖子,船做的非常好,设计时参考和借鉴了你帖子的很多内容,启发很大,再次感谢大佬!

网友B:
哪来什么大佬呀......这条船是多大比例的?看上去你自己画了图,很漂亮!能多发点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来什么大佬呀......这条船是多大比例的?看上去你自己画了图,很漂亮! ...

是1:80的,图在公司电脑上,现在上传不了,只画这个地步了,这是零件组装图,刻板用的;准备画一段做一段,现在准备先刻船壳件,先做船壳,怕中途要修改,船壳没多大问题再弄上层图;没有数据,也没实物参考,全是看网上图片做的,估计做出来很多地方有漏洞和比例不对。做好后再出个帖子,多放点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1:80的,图在公司电脑上,现在上传不了,只画这个地步了,这是零件组装图,刻板用的;准备画一段做一段 ...

做国舰,没有图纸是常态,按着照片儿做很考手艺,但也很锻炼人,祝一切顺利,马到成功,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国舰,没有图纸是常态,按着照片儿做很考手艺,但也很锻炼人,祝一切顺利,马到成功,期待!{: ...

图片来了,你看这比例对吗,炮是不是大了?别真是大了,这炮组装费老大劲了

楼主:
比例协调吗?

网友C:
我做的是1/350的。前几天去围观实船。图片供参考。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你看这比例对吗,炮是不是大了?别真是大了,这炮组装费老大劲了

     进度很快嘛!火pao好像是大了一点,不过没关系,先别管他,做完了以后再调整。有些问题一下子发现不了,要把其他的零件做的差不多了,再做统一调整。上层建筑不一定用那么厚的木头,可以选薄一点的材料,这样尺寸也会容易控制,而且还轻一些,上层建筑尽量要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度很快嘛!,火pao好像是大了一点,不过没关系,先别管他,做完了以后再 ...

看样子也只能做一步看一步了。至于木板厚度,怕薄了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是1/350的。前几天去围观实船。图片供参考。

很不错,还能看到真船!!

网友:
厉害楼主,我做的是052
手工太棒了,尤其上层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