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D果子出品“Nimbus-pro”(双子星2)完整航测标准装机攻略---彩云南OMG

楼主(2018-06-16):
     大家好!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这次给大家示范的载机是由“果子”长天航空科技出品的一款航测载机---Nimbus Pro  以下的安装步骤及方法仅供大家学习。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在论坛提出、希望下面的图文解说能够帮助到大家!

不求任何的报酬、只希望大家能够回帖支持一下!我分享经验的同时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彩云南-OMG  献上!!!
——————————————————————————————————
载机所有配件及机身、机翼

还是老习惯、测量一下机身、机翼、伞舱、设备舱等各尺寸。可以从图片中看出、这款新载机已经给航测用户预留了降落伞舱的位置、相机位置、GPS位置、数传位置、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这架飞机比较偏向于航测载机。

根据伞舱的容积大小、初步可以预计、这款飞机差不多装完所有设备、起飞重量应该在5.5KG以内(估算)伞舱容积能够放下6KG的降落伞,如果太大也不是很方便。
开始准备装机工作、机翼舵机安装、舵角粘接\副翼舵机延长线、

机翼舵机延长线接头处使用小刀挖槽、这样能够轻松的让插口放下去、美观又方便!

接下来安装舵机、舵机整流固定盖板尺寸不是很好、所以自己进行了改造、并且需要加装两颗螺丝才能够是盖板贴合。
从这张图不难看出、只用原本附带的2颗螺丝固定的话、盖板盖不完整、并且侧面也挡住了球头!希望这一点厂家能够考虑改善。尽可能的让使用者DIY工作量减少。
接下来就是电机座的安装

由于我在高原、最低起飞海拔都在1900米以上、所以这次我选择了2820系列的电机、让手抛能够轻松一点。(老习惯、还是选择飓风电机、便宜、好用)

接下来需要大家注意一些、机身与机翼的快插件个人觉得果子应该再完善一点、尽量的避免不要让使用者去焊接那么小的零件。

注意、上图这样不水平、焊接时候要尽肯能的焊接水平了、

好了舵机的延长快插针已经焊接OK、接下来我们再准备焊接电调的快插

延长线准备好、先把香蕉头焊接到延长线、然后再进行焊接到快插板上。焊接的时候千万注意别焊接错位、不然导致后期机身与机翼对插不好。

焊接完成后与电调连接、并与机翼塑料件固定、

把固定好的塑料件与机翼粘接、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还是挺不错的。

注意、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可以固定电机了、并且调试好并确认电机旋转的方向、待完成最终确认后、就可以粘接电机座的半圆桶形状的泡沫盖板了。 完成好的机翼、延长线为了防止掉出、我使用了胶带进行固定。
接下来搞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的安装、

把塑料粘接好、水平尾翼(升降舵面分别为左右两片)中间使用了一个塑料件进行连接、这个塑料件会对升降舵面行程有点卡、所以自己打磨了两侧

最后完成组装\果子这次设计了水平尾翼与垂尾的快插、个人觉得不是很方便、但也暂时想不出更好更方便的方案、就暂时先用着把、待完善、(这次装机我没有使用水平尾翼和垂尾的快插、用最原始的方法做了延长线直接到机身)

开始搞机身了、为了机身内部的整洁与美观、我特意在机身上开槽走线、这样做可以让延长线很规整、不至于线乱七八糟的。机身两侧开槽、埋入副翼舵机、电调、空速管等延长线。

待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就可以开始粘合机身了。
由于这次我选择安装的自驾仪是:纵横NP-100自驾仪、所以我考虑的布局是这样的、(NP-100自驾仪数传是集成在飞控里面的,所以我只需要引出数传天线馈线即可)

航测的载机当然免不了上差分。前面果子预留的GPS安装位置我就改换成差分天线的位置。尾部预留的数传模块位置我直接做了天线馈线的底座、

效果很好、天线不用的时候可以随时拧下来、这也方便更换天线或是快拆。
下面重点讲一下相机的安装和改装。虽然内部空间很大、但是我觉得舱口还是预留的比较小、请教了一下果子、他让我放置相机时先竖着放进去、然后再横着安装、我个人觉得比较麻烦、并且我使用了相机专用的泡沫托架。我还是希望相机能够很轻松的放下去。
我的相机是SONY-A7R,从图中可以看出、舱口还是稍微小了一些、不能很轻松的放相机、于是我做了改进、切除一部分舱口。这样相机完全可以轻松的放下去、

改动一下舱口后、相机完美、简单、轻松的放进去、使用了专用托架以后、不仅可以固定好相机、并且镜头也不至于外漏机身底部(要知道这架飞机降落是腹部落地、尽可能的使镜头在降落时不收到损伤)
切割舱口后留下不美观的缺陷、我使用了轻木方进行粘接填充(打磨至于机身一样的弧线)这样可以解决外表不美观的问题。这样下点小雨也是完全OK的。轻木上一点颜色、感觉就很漂亮!
是不是瞬间好看了许多?还比较有线条美。当然更希望果子能够完善一下这里、再开大一点舱口就不用自己DIY啦!
最后、接线、固定飞控、完成飞机的组装。
伞舱的安装,这里想给果子提个建议、Nimbus-Pro开伞或者锁住伞舱盖的方式建议改一下,舵机这样内装,如果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提前做准备叠好伞想锁住伞舱盖很麻烦、手够不到、并且这样的开伞方式有一定风险导致舵机摇臂在开伞过程中勾住伞绳或者伞布、导致开伞不顺利)

数传天线、GPS天线、差分天线全都外置了、该上的都上齐全了。如何?还凑合看得下去吧、关于试飞、飞机性能的问题、敬请大家给于多多回帖支持与鼓励、待天气好转我会尽快公布。。

彩云南-OMG  献上!!!!!

网友:
还是想要装起落架

网友A:
正要开工组装,就缺少这个教程,真乃及时雨也,谢谢楼主写的这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要开工组装,就缺少这个教程,真乃及时雨也,谢谢楼主写的这么详细!

只是个人的组装、欢迎多指教!

网友B:
不是果子控 也要顶一下

网友C:
哥,看了你的帖子,我想把我的扔咯,我是瞎粘合再考虑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看了你的帖子,我想把我的扔咯,我是瞎粘合再考虑布线!!!

哈哈  你逗我笑喷了、、、、、以后要多考虑之后再装、我是完美主义者、

楼主:
真心没这个必要装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果子控 也要顶一下

谢谢回帖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心没这个必要装起落架!

不装的话肚皮一定会花,有点强迫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装的话肚皮一定会花,有点强迫症了

不会的、有一种方法完全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的、有一种方法完全可以解决

伞降?

网友:
相机座不错,那买的呢?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值得借鉴

网友E:
顶,楼主这是要单飞100公里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楼主这是要单飞100公里的节奏啊?

希望如此吧!!

网友:
期待飞行测试

楼主:
等啥时候回帖数多了再说吧、免费的提供图文、回帖寥寥无几!

网友F:
请教一下,装相机座的话不割机身,还能放进去相机吗?α7R2

网友G:
现在飞机真是越设计越人性化越用心了,这是个好趋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啥时候回帖数多了再说吧、免费的提供图文、回帖寥寥无几!

整个论坛都比以往冷清了不少,退的多,新人少

网友:
顶起来!楼主辛苦付出,学到很多!说说我自己的交流下吧,我自己组了个天捷力大胖子,之前飞了单程50,在我挑战单程100的时候,固定机翼的主碳杆空中折掉了,结果大家自己脑补吧!~~~~一怒之下新购了一架,所有碳杆换成了3K管~~!!!!!择机100

网友:
航测机的类型了,都要向行业用户转,玩家用户已经越来越少了

网友H:
楼主已转行,专门做航测了?

网友:
总算加长机头了,以前不好布置载荷

网友:
又出新机了,顶

网友:
手抛起飞吗?双子星都感觉拿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飞机真是越设计越人性化越用心了,这是个好趋势

是的、、商家越来越用心!尽量减少用户DIY的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装相机座的话不割机身,还能放进去相机吗?α7R2

我用了相机托架、、我希望是直接放下去  所以我选择了削除一些泡沫 这样放置会简单一些。A7R2尺寸和1是一样的、只是厚度稍微比1厚了一点

网友:
感觉航模的门坎低了,但玩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还没见有人发试飞贴

网友:
楼主在云南哪里啊?希望有机会能跟你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已转行,专门做航测了?

没有、、、一直在玩飞机、只是设备越来越贵、靠做航测苦点飞机钱

网友:
楼主试飞了吗?效率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