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继续FPV

楼主(2018-06-16):
今天上天后,大片大片的雪花,天气太热,图传和接收发烫太厉害了undefined   就这样居然没炸机,我都佩服我自己undefined起飞和降落开自稳模式,飞行是全手动,不然太稳了不能做动作

DVR视频地址如下:

网友A:
这飞机我不加飞控基本飞不起来

网友:
能飞多远?

网友B:
这款眼镜效果怎样

网友C:
这个飞机用的是穿越机上的sbus接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我不加飞控基本飞不起来

小,轻,没飞控怕大风。我都是起飞和降落开飞控,上天就手动了。

楼主:
你头像那机我还时间装   等把这小飞翼炸烂再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眼镜效果怎样

超级好用,我600度近视都直接用,不需要另外加镜片。

但是,原装天线垃圾,特别是原装平板天线,必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用的是穿越机上的sbus接收吗

对,三针那种迷你的最好,可以塞进机舱,普通带SBUS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级好用,我600度近视都直接用,不需要另外加镜片。

但是,原装天线垃圾,特别是原装平板天线,必须 ...

我也600多度近视,那我准备入手br,平板天线你用的哪个

网友:
视频干扰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600多度近视,那我准备入手br,平板天线你用的哪个

平板扔掉,双肥鲨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