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玩过八轴16桨的,有玩过的交流一下

楼主(2018-06-16):
想用仅可能的小做尽可能大的起飞重量,又特别强调高可靠性,无奈最近想弄个八轴16共桨的,坛子里谁有这方面的经验?主要是电调怎么弄?Y线吗?请高人指点下

网友:
转向一致,机架强度高。就可以

楼主:
上下桨旋转方向一致?不是正反转?

网友:
机架强度要高,也要一个超贵的控

网友A:
这是一种非常不可靠的布局,翻车率远超停一轴就摔的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非常不可靠的布局,翻车率远超停一轴就摔的四轴。

共轴不可靠,哥们能指点下吗?

网友B:
其实你可以说出你的要求 比如最大起飞重量 轴距什么的 大家帮你配

网友:
一轴双桨 作业效率会降低15%左右,产生的气流容易互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可以说出你的要求 比如最大起飞重量 轴距什么的 大家帮你配

载重十公斤,留空15分钟以内,这两项指标我现在的6轴30寸桨(1米7的轴距)基本能做到,难的是我飞航线要求秒速20米/秒,这个比较难,因为低速飞行没什么问题,可一用地面站飞20米/秒的航线飞机就不稳,摔好几次了,有两次飞机刚开始加速就空中乱舞。相对的我的小八轴(15寸桨,1米轴距)的飞机载重2-3公斤,秒速25米/秒飞的刷刷滴,所以我比较郁闷,发帖请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主想搞载人产品?

网友:
16桨效率太低了吧,载重10KG一般八轴植保机都能做到啊...0.0...

网友(2018-07-16):
8轴本身就有动力损失的嫌疑,上下桨又有15%左右的动力损耗。与其这样不如上高压大电机的六轴,既解决载重,有解决稳定

网友(2018-12-18):
初来,长见识啊!

网友:
这个比较难,机架强度要高,也要一个超贵的控。建议做八轴8桨的吧,如果拉力不够用,可以换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C:
最近我正在筹备做一架8轴16电机的飞机,上下电机螺旋桨转向一致,然后电调Y线并联,接线控制和普通八轴一样

网友(2020-02-29):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正在筹备做一架8轴16电机的飞机,上下电机螺旋桨转向一致,然后电调Y线并联,接线控制和普通八轴一样 ...

小白学习666

网友:
最近我正在筹备做一架8轴16电机的飞机,上下电机螺旋桨反向,
接线控制和普通八轴一样

网友:
我原来试过六轴十二桨的上下电机反向转动,效率高点。但需要电机有倾角来进行转向,效果不好。

网友:
直接弄8电调16电机就行,

网友(2025-02-17):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非常不可靠的布局,翻车率远超停一轴就摔的四轴。

不能这样直接对比的

网友(2025-03-20):
干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