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亚拓150调参 给不会调参的朋友一些帮助

楼主(2018-06-17):
机子狠精致

旋翼头特写

第一次战损满血复活

来一张包装

本人也是新手目前处于模拟器8面悬停真机4面状态
分享一下亚拓150关于手机和遥控对频和调参
我买的是亚拓150x  dfc版本没玩过 暂不做解释
首先拿出遥控器(我用的futabat10j) 新建一个模型 十字盘选h1 接收模式选fhss 然后保证所有微调都在中立 油门和螺距曲线都在默认 设置5通道为一个开关 不用管感度 直接关闭就行 陀螺仪感度在手机调的呢 这里只在5通道设置一个开关就可以 遥控到这里就结束了 直接关机就可以
飞机端 拿出飞机 插入电池 按住对频键 灯闪烁后打开遥控器 如果对不上频油门反向错了简单办法把油门推到最大 不关机 飞机重新上电 按对频键 如果还对不上可以找高手问问
手机端 下载app说明书有下载地址 我就不贴了 遥控飞机对频后打开 打开app 连接蓝牙 成功后手机先选遥控器识别最大行程 有反向的改过来就好 都是左小右大 试试3d自稳开关有没有反应 遥控就设置完了 然后调节舵机中位 眼睛照个差不多就行 调好整体螺距 先调0度 其实就是调螺距中位的 保证4个方向都是平的十字盘就是平的 然后集体螺距 就是最大最小螺距角度 新手开小高手开大 这3项调完飞机就已经差不多了 最起码不会起飞乱跑 后面几项都是舵面微调 有新手 中级 高级3个选项 改完后记得回主页断开连接
最后返回遥控器 按照说明书把油门和螺距曲线照着上面输进去 这项调完以后手机app除了3d开关以外其他都不能进行更改 更不能进行最大行程设置 否则起飞必炸
这个飞机的炸鸡成本只比450低一点点 所以悬停没过关的 慎入 4面过关都可以 哟模拟器飞惯3d这机的自稳我炸的一塌糊涂 可能是我没调好 app里的倒数第二项专门调自稳的 我是没本事调 所以我都飞3d稳定的要死
app有很多我都没有介绍 因为我也是新手 后面感度那些的我都是出厂默认 对于我来说很稳 高手另说 因为看到好多人150对不上频 起飞不了 所以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对频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 一般就是油门反了 我的遥控器对频遥控是不需要按任何东西的 只需要放的近一点 然后按飞机对频键 一开始对不上频就是油门反了 但是调遥控反向居然没有用 偶然间推了把油门发现秒对频 这个有点坑

网友:
同城模友帮顶

网友:
好鸡好鸡,顶

网友A:
朋友你的futabat10j用着手感怎么样,我想从闲鱼入一个,有的朋友建议我直接14SG算了,想听听你的使用感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的futabat10j用着手感怎么样,我想从闲鱼入一个,有的朋友建议我直接14SG算了,想听听你的使用感受, ...

我遥控也买的2手 我买这个主要就是为了飞150 固定翼我用的jr xg8 t10j我自己拆开改的左手然后调松了阻尼螺丝 做工还不错 就是摇杆确实没有轴承 铜套的 但是没有一点虚位他们说手感不是很好 我感觉和我的xg8比起来除了油门手感不太好(主要还是不能调) 其他都差不多 xg8的手感那是公认的好 也许是我水平问题 如果给我蒙着眼用俩控感觉手感我确实分不出来 这控他们说还有个距离太近的问题(毕竟天线内置的)我是没出现过失控 可能也是直机飞不远的事 我飞固定翼用xg8电动甲醇汽油都飞 0失控 买t10j主要就是飞直机 直机也飞不远 不过既然他们说了这控距离近 估计有这回事 他是遥控内置双天线 自带电压回传这个我挺喜欢的 直机设置比我xg8简单太多 手头紧张或者只飞直机用这个 如果还要飞别的 建议考虑下 毕竟xg8失控没听说过 这个远距离失控却是听说过貌似只能飞1000米左右 我xg8 1500米还是没什么问题 也没测试过 只是感觉 不过还是小心点好 毕竟如果失控 最少也得半个控 14sg我没用过 没法帮你 手头有米买14sg吧 现在2手的估计也得2000左右 飞别的也行 没米买xg8 xg14也行也不贵 不过xg8的说明书很扯 固定翼好多功能都得找半天 不过调多了也习惯了 确实没有futaba好调 直机没调过 不过就那说明书的尿性 也够喝一壶的 t10j 2手确实便宜 我买的控加3008接收950包邮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的futabat10j用着手感怎么样,我想从闲鱼入一个,有的朋友建议我直接14SG算了,想听听你的使用感受, ...

回复你了 在我的帖子评论里 我发错地方了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遥控也买的2手 我买这个主要就是为了飞150 固定翼我用的jr xg8 t10j我自己拆开改的左手然后调松了阻尼 ...

好的,谢谢详细的解答,我决定也入个二手T10算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18-07-28):
新手入魔,学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入魔,学经验

150对新手不友好 机子是好 机器太暴力 飞起来比470 x3难驾驭的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对新手不友好 机子是好 机器太暴力 飞起来比470 x3难驾驭的太多

买了k120

网友C(2018-10-24):
引用 楼主:
我遥控也买的2手 我买这个主要就是为了飞150 固定翼我用的jr xg8 t10j我自己拆开改的左手然后调松了阻尼 ...

哥们!我也是用的t10j怎么对频不上啊?还有手机调参软件下载网址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我也是用的t10j怎么对频不上啊?还有手机调参软件下载网址在哪?

对不上频 一般油门反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上频 一般油门反向了

好的

网友D:
楼主半年了,
对后来人建议入这机子不.
去收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半年了,
对后来人建议入这机子不.
去收二手的

亚拓150机子不错 不过这机子有个坑 看个人爱好了 在外面玩太小 在房子玩太暴力驾驭不了(高手除外) 机子性价比没有任何问题 2手也行 不过有暗伤的另说 我买了台2手电机有暗伤 亏了 不切舵机臂炸鸡必扫齿 买回来必切舵机臂 飞机在小鸡中算是牛逼的 不过稳定性和大机比 差多了 首先原地翻是别想了 小鸡没办法 通病 性价比不错 耐炸 坏了好修 配件不算便宜 也不算贵 一般炸鸡捡起来接着飞 我大炸好几次 都是那种电池头罩满地飞 损失都没超200 大机 小炸都得几十 甚至上百 室内飞 mcps 神机 我计划入那个 150也玩 室内是不玩了 室外练悬停 倒飞没任何问题 不能飞远 看不清 就丢 主要方便 俩充电器 4节电池 基本无限飞 3分钟一起落 换电池方便 不像大机 无限飞 不太可能 我客厅不算小了 都不敢飞 砍过一次壁纸 直接一道口 要是砍电视 就麻烦了 我现在有大机 懒得飞 麻烦 这个一个遥控箱装全部 一节5000毫安电池能玩一下午 炸鸡基本无损 冬天了 搞个mcps房子接着炸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亚拓150机子不错 不过这机子有个坑 看个人爱好了 在外面玩太小 在房子玩太暴力驾驭不了(高手除外) 机子 ...

这么厉害,是1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厉害,是1s吗

2s的 太暴力 我被砍过手 直接血淋淋的口子 所以计划买个1s的mcps房子玩 那机口碑不错 超级耐炸 我手头就是没遥控 要不早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s的 太暴力 我被砍过手 直接血淋淋的口子 所以计划买个1s的mcps房子玩 那机口碑不错 超级耐炸 我手头就 ...

最近也是在大佬推荐这机子,所以我对这机子也有深刻印象了.
以后也会考虑,目前也是没控.
慢慢的要冷淡伟力小机了,除非自己完成了升级.主要是头和尾

网友E(2018-12-02):
有app吗发我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app吗发我一份

有 我得给你找 你加我微信吧 说明你是要app的 要不拒绝了13999738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