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砸精灵4之前先来发个贴

楼主(2018-06-17):
有没有人知道解决办法和客服聊了一个下午他叫我更新固件(一万个。。p)然而分辨率等等调节过后依然如此已经努力好几小时了,百度上关于这个的少之又少各位大神有谁可以解答我这个航拍小白的疑惑呢?

网友A:
老哥返厂免费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返厂免费检查吧

我怕没事高出事

网友:
楼主您好,先请确认一下调参版本以及飞行器固件版本都是最新,另外显示屏分辨率设置为系统默认推荐值(一般为14寸为1366*768或者1440*900;17寸为1366*768或者1280*720;19寸为1366*768或者1440*900;22寸为1680*1050或者1920*1080;24寸为1920*1080或者1920*1200)。
您也可以尝试更换其他的电脑试试。
如还是这样,建议您寄回来检测处理。

网友:
返厂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怕没事高出事

不会了 你有帖子了

网友:
有问题返厂吧,精灵4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了 你有帖子了

哈哈哈

网友C:
实在搞不定就返厂,然后直播售后体验肯定给你好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搞不定就返厂,然后直播售后体验肯定给你好好修

不错哦好主意

网友D(2018-09-27):
更换其他的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换其他的电脑试试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