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胶干了为什么都是气泡

楼主(2018-06-18):
飞机粘完泡沫胶过了2天摸的话还是黏黏的,还有就是上面都是气泡,请问这种泡沫胶怎么样

网友A:
这个颜色…

网友B:
什么年代了还用泡沫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年代了还用泡沫胶

不用泡沫胶用什么胶?

网友:
打多了吧,沫一点,不沾手合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泡沫胶用什么胶?

热熔胶啊,十分钟就干了而且牢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啊,十分钟就干了而且牢固

热熔胶重呀!

网友D:
看起来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熔胶重呀!

我一直热熔胶粘小接触面的地方,牢固,大接触面用泡沫胶,重量轻

网友:
第一,泡沫胶打多了,
第二,你没有等一会让泡沫胶表面不粘手就粘上了,
第三,泡沫机这些小舵角什么的,热熔胶搞吧

网友:
螺丝拧的舵角好

网友E:
一直用3分钟快干环氧胶. 不过这玩意不是每个牌子都适合泡沫. 有的会牌子会烧个大洞. 我用的牌子就一点不会 比泡沫胶和热熔胶好一万倍. 粘完打死也不会再坏.

网友F:
502大法好,适合epo的机子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买的铁壳瓶子装,胶水一直干不了粘不住不会固化,后来换了一家买了一瓶同样的用法效果非常好,应该是胶水过期了或者比较劣质。

网友:
泡沫胶泡沫胶,当然都是泡啦

网友:
挤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怎么了?泡沫胶不是都是这种颜色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变质了

可是我已经全部粘完了,不知道牢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变质了

那对牢固有影响吗?,我已经全部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uhu呢?

uhn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uhn是什么啊

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uhn是什么啊

淘宝上搜uhu胶

网友:
泡沫胶要少涂,薄薄一层就行,然后凉10到20 分钟,一定要对好在粘,一次完成,然后就可以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泡沫胶用什么胶?

用金枪牌的2118胶,透明、快干,粘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颜色怎么了?泡沫胶不是都是这种颜色的嘛?

有透明的…

网友:
平面粘,一方面要对两个粘合面均匀薄涂,另一方面,涂胶后要静置几分钟,等溶剂挥发掉再粘合,“一拍即合”。

如果有局部嵌入的地方,可以涂胶半干后在镶嵌体侧面再涂一次胶水略润滑的状态嵌入。

网友:
看起来确实多了,我都是薄薄的一层 再有泡沫胶一般有个半个小时就不怎么粘手了吧,你这个。。。

网友:
大面积2118胶,小面积热熔胶,泡沫胶难看还不结实

网友:
我买过不少泡沫胶,从来都是透明的。用热熔胶要注意防止温度高导致脱落,黏个舵脚还是轻松的。泡沫胶适合大范围粘合,轻,而且是软性粘合

网友:
泡沫胶基本上是透明的

网友:
uhu据说多数都是假的

网友H:
兩天了還粘,加上這狀況,是明顯劣質泡沫膠。正常好用的泡沫膠一般是快幹的,不會腐蝕泡沫。你這個也太黃了,裝飛機難看的。買就買透明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兩天了還粘,加上這狀況,是明顯劣質泡沫膠。正常好用的泡沫膠一般是快幹的,不會腐蝕泡沫。你這個也太黃了 ...

有没有比较好的泡沫胶可以推荐一下,还有就是我的新机已经粘完了,不知道牢不牢固,还能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比较好的泡沫胶可以推荐一下,还有就是我的新机已经粘完了,不知道牢不牢固,还能飞吗?

搜那種十元一瓶的,鐵罐的。那種好用的。然後買支注射針筒,用時在罐裏抽些出來用,包好用好粘又粘得斯文。但這種我也試過有兩種的,有微黃和偏白的。看運氣的,一般都是微黃的多。但沒你現在用的這麼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已经全部粘完了,不知道牢固怎么样?

这个牌子的正常应该是绿色的吧。建议拆了重新粘。

网友:
垃圾泡沫胶,用UHU,干了之后没有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2大法好,适合epo的机子

你EPO点的是502啊?那飞机还在不?

网友:
泡沫胶贵,几块买一大罐鱼珠胶试试。怎么用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3分钟快干环氧胶. 不过这玩意不是每个牌子都适合泡沫. 有的会牌子会烧个大洞. 我用的牌子就一点不会  ...

某宝如何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