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

楼主(2018-06-18):
近日在废品站买来一台钻,是380V  550W电机,家里没有380V需要改接

电机说明

这是原接线图片

我想知道如何改接220V,使用多少uf,  多少V的电容。
最好能上简图,复杂的不明白。

网友A:
俺给你搜出这个:http://www.diangon.com/m3981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给你搜出这个:http://www.diangon.com/m398161.html

不过俺还是有点看不懂,门外汉没基础,能给画个图最好。两个电容如何接?需要多大地?

网友:
好复杂,不懂帮顶

网友:
到供电部门申请将供电单相改成三相电就行了

网友B:
好像是弄两根火线并在一起,一根零线就是38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弄两根火线并在一起,一根零线就是380V

还是去查查,看能不能升成380的。百度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给你搜出这个:http://www.diangon.com/m398161.html

我建议你 请一位电工师傅邦你搞定

网友:
Y接改三角接法  需要变频器 单相220入3相220出

网友:
买个变频器还能调速,两全其美。

网友(2019-01-26):
加电容的办法可以转,但是功率显得不足。最好买个单相输入三相220输出的变频器,然后把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就上就好了。

网友(2019-03-04):
买个变频器还能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