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用2212Kv1400的可以飞吗

楼主(2018-06-18):
我飞苏27的动力,可以用在1.4米翼展的冲浪者上吗?2212 Kv1400的电机,30A电调。可以飞吗?

网友A:
可以,得配8吋桨,装电机加高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得配8吋桨,装电机加高座

谢谢您。是不是因为转速低了需要用大桨来补充它的推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是不是因为转速低了需要用大桨来补充它的推力?

推力和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和直径的立方成正比。

网友:
上6s也行吧 买个直升机用的铂金50a  支持6s  浆还用6寸 我估计5寸都够了 毕竟高压低kv掉转少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用5寸3叶穿越机桨,不用加高电机座3S1800-2200电池直接可以飞。

网友D:
可以但是要用加高电机座,另外等以后还是可以换成朗宇或者银燕的xxd夏天飞容易冒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但是要用加高电机座,另外等以后还是可以换成朗宇或者银燕的xxd夏天飞容易冒烟

你们的新西达假的吧,我有两个用了两三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的新西达假的吧,我有两个用了两三年了

XXD本来没问题,但是假货太多,久而久之就成了假电机代名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用5寸3叶穿越机桨,不用加高电机座3S1800-2200电池直接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和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和直径的立方成正比。

你说的我可以理解,但是不是太透彻,比如kv1400,那这个推力得要怎么算?另外,店铺是飞猫模型吗?

网友F:
怎么那么多人说xxd冒烟
我xxd1400kv 7050桨 4s电。
便宜好货。
全部电机都是xxd。还没烧过一只

网友G:
以前FPV远航都是换成KV1400的。为了省电,上8寸桨,需要加高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FPV远航都是换成KV1400的。为了省电,上8寸桨,需要加高电机座

网友:
我的xxd也没烧过,只摔坏过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可以理解,但是不是太透彻,比如kv1400,那这个推力得要怎么算?另外,店铺是飞猫模型吗?

有一个推力估算公式的,不过现在没收藏了。

而且也只能估算,毕竟,先不说海拔变化,就单单桨来说,不同桨型就相差很多了。
以上的比例关系,可以用作定性对照,比如,假如一个6吋桨在KV2400的时候推力900g,那换成同大小电机KV1400的恐怕就只有300+了,解决的办法就是换用更大的桨。如果实在限制了尺寸,那找找有没有多叶的——不过多叶桨很少见。

后一个问题答案是(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那么多人说xxd冒烟
我xxd1400kv 7050桨 4s电。
便宜好货。

比例问题罗,哪怕5%的故障率,摊到一个人身上也可能是零。

网友H:
我一样的动力配置实践过,2212  1400KV 加高电机座 8060桨 两块3S 2200电池 或者一块4S 5000电池
但是注意 在4S 动力时候千万别长时间推油门,容易烧电机。除此之外,别的爽的一B,效率巨高,我用了1500的电就爬高1600M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样的动力配置实践过,2212  1400KV 加高电机座 8060桨 两块3S 2200电池 或者一块4S 5000电池
但是注意 ...

网友:
1400kv的2212,用8050桨得有800 g左右的推力。我就是用的这个数值的。摔歪了一个轴,还有两个备用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那么多人说xxd冒烟
我xxd1400kv 7050桨 4s电。
便宜好货。

电机XXD的确实牛啊,都冒烟了还能够用,其它某朗的低端货好像比较容易烧啊

网友:
我的XXD三年都好好的,你们说的从未遇到过,不过是40大洋左右买的

网友:
19块钱包邮的XXD 2212 2450KV 5寸桨,3S全油门还没5分钟就烧了

网友:
xxd也是不同的,三四十的和十几块的不一样的

网友I:
我也用2212,1400,可飞,用8寸桨,不用加高电机座,在机身桨 的位置割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用2212,1400,可飞,用8寸桨,不用加高电机座,在机身桨 的位置割个坑,

哈哈哈,你这个是不是容易强度减弱呢

网友:
尾管内藏一根碳管,如加高电机座,推力线就 变了,

网友(2018-11-10):
引用 网友I:
我也用2212,1400,可飞,用8寸桨,不用加高电机座,在机身桨 的位置割个坑,

这个办法不错!不知道飞行效率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那么多人说xxd冒烟
我xxd1400kv 7050桨 4s电。
便宜好货。

那是你没用更好的,弧形磁铁的用过你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