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魔有 ? 电机座子后面做成圆锥形 好些
引用 网友B:
1.2米的塞斯纳用一个2212的电机动力已经足够了,如果改成双发用两个2208 1000KV电机,20A电调,8寸桨动力就 ...
引用 网友C:
固定方式可靠吗,不怕放生摄像头
引用 网友D:
爆改赛斯纳啊,哈哈
引用 网友E:
最后降落收油太早了
引用 网友F:
这种运动像机外面那个大镜头是不是起保护作用,里面的镜头也是12MM的

网友F(2018-06-28):
引用 楼主:
是滴,已经有故障的运动相机,不能充电了,但接电源还能用,已经放置比机头缩进去一点了

直接接外接电源对相机有没有影响,我也有一台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接外接电源对相机有没有影响,我也有一台电池坏了。

没影响,反正已经坏了,这种运动相机容易坏充电电路,买新电池结果新电池也充坏了

网友:
我也改过,2212-1400总感觉效率有点低 续航短,容易失速,不能长时间关油门滑行,1米翼展装机后重量1.8KG,后来拆了电装组了冲浪者,爽的一批

网友E(2018-08-16):
两个电机有下拉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电机有下拉角吗?

有啊

网友G(2019-02-23):
引用 网友B:
1.2米的塞斯纳用一个2212的电机动力已经足够了,如果改成双发用两个2208 1000KV电机,20A电调,8寸桨动力就 ...

我用的2212,1400配8寸,可以不?3s2200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2212,1400配8寸,可以不?3s2200电池

可以,动力超过很多了,估计1/3油门就可以飞得很快

网友:
改装的挺好

网友H:
您好,双发电机,耗电在原本单电机耗电情况下增加一倍还是增加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双发电机,耗电在原本单电机耗电情况下增加一倍还是增加多少呢

没测试过电流,应该是双倍耗电的,不过我用了两个更低kv的电机更大的桨,耗电应该没有双倍,实际这个飞机不太好飞,因为太重了,容易失速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测试过电流,应该是双倍耗电的,不过我用了两个更低kv的电机更大的桨,耗电应该没有双倍,实际这个飞机 ...

好的,谢谢。我还是新手,看来还是大电机低kv单发好点,冲浪者x8 2216 1250 9060 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谢谢。我还是新手,看来还是大电机低kv单发好点,冲浪者x8 2216 1250 9060 感谢您的解答

也不是低kv大桨就好,是适合的才好,我也属于新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不是低kv大桨就好,是适合的才好,我也属于新手

我的容易失速。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容易失速。栽头,

kv低了吧,冲浪者我没有,记得不是应该5、6寸的桨吗,加高电机座大桨适合fpv增加飞行时间,比较柔和的飞行还可以,机动性能没有高kv电机配小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容易失速。栽头,

还有就是重心和推力线没调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重心和推力线没调好

应该是重心,我加高了,就一个2200电池3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重心,我加高了,就一个2200电池3s的

嗯,还是用原配的推荐配置比较好,先不要加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还是用原配的推荐配置比较好,先不要加高

有图传,飞控没调好,还在学手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图传,飞控没调好,还在学手动飞

我觉得应该不上fpv和飞控,先飞熟了再上,越轻越好飞,上飞控练不出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上fpv和飞控,先飞熟了再上,越轻越好飞,上飞控练不出来手

嗯嗯,飞控我调不好,空中自稳螺旋,开源的,inav。

网友I:
兼容的接收机好用吗?我看淘宝就一家店在卖,我也买了两个四通的

网友J:
有思想,但要是安装图传恐怕飞不起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思想,但要是安装图传恐怕飞不起来了吧。

能飞,但是不好飞,起飞重量太大,容易失速,我这飞行水平的基本不可能正常着陆

网友K:
绝不是新手飞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兼容的接收机好用吗?我看淘宝就一家店在卖,我也买了两个四通的

还行吧,不飞远,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绝不是新手飞的啊

入魔时间是不算短了,但实际外场没飞过多少次

网友L(2019-03-28):
这,垂直降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垂直降落啊~

飞机太重,容易失速,我这水平也不行

网友M:
装机加固越加约沉,越沉越难飞,这是个恶性循环。少用热熔胶多用泡沫胶。另外,2212的kv1000带10寸桨是不是有点超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装机加固越加约沉,越沉越难飞,这是个恶性循环。少用热熔胶多用泡沫胶。另外,2212的kv1000带10寸桨是不是 ...

大部分是用的泡沫胶,电机和桨应该匹配吧,我觉得还可以,主要是两个电机和舵机都后移,重心后移,头轻,机头需要加配重才能压住,整机重量就上来了,越重越难飞,容易失速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是用的泡沫胶,电机和桨应该匹配吧,我觉得还可以,主要是两个电机和舵机都后移,重心后移,头轻, ...

感觉桨可能大了一些,不过如果电调电机不烫的话就没问题。我是强迫症,想尽办法设备前移也不想加配重。不过设备前移的坏处是,日地球的时候损失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觉桨可能大了一些,不过如果电调电机不烫的话就没问题。我是强迫症,想尽办法设备前移也不想加配重。不 ...

改双发必然电机重量后移,而且还多一个电机,不好办,或者把机翼也后移?那就太难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双发必然电机重量后移,而且还多一个电机,不好办,或者把机翼也后移?那就太难看了

确实不好办!机翼后移涉及的就多了,还不如加长个机头再电池前移来的改动小。

网友N:
摄像头看起来 不错  给个型号 我上淘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摄像头看起来 不错  给个型号 我上淘宝看看

这个摄像头不好,sjcam山狗m10,好几年以前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