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一根天线的白头断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8-06-18):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

那那个白色部分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剥跟另一边一样长的白头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剥跟另一边一样长的白头出来就行了

好的谢谢

网友:
这是高频天线吗?我也不是非常懂。上次我的也断了,导致信号很不稳定。
我看到有人讲高频天线长度和白色的露出来的长度是有规定的,我自己很小心的把里面导线拨出来一点点在焊在一起,完美使用。

网友:
换天线吧2-3块钱,这样容易失控不稳定

网友B:
白的那一段用来产生谐振,长度是四分之一波长。双天线的接收机只用一根天线也可以工作,但是信号会差一点。把断的那一根的外皮剥开,露出白色的芯,和另一根一样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的那一段用来产生谐振,长度是四分之一波长。双天线的接收机只用一根天线也可以工作,但是信号会差一点。 ...

好的谢谢

网友C:
可以使用,但建议更换。本身就是副场山寨,基本的稳定还是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但建议更换。本身就是副场山寨,基本的稳定还是保证。

原厂的卖的太贵

网友:
2.4G的双天线可克服单天线信号盲区较大的缺陷。

网友D:
机炸了就不觉得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炸了就不觉得贵了?

机炸了是贵,但他的接受机价格就是不合理

网友E:
照着另一边白头长度,把外面屏蔽层剥除露出内芯就是白头就OK,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着另一边白头长度,把外面屏蔽层剥除露出内芯就是白头就OK,完美

谢谢啦哈哈

网友:
换天线,白头馈线很重要,天线长度和频率有关系。

网友:
换把,本地魔友2008,天线断了一根,飞场用飞翼的F16测试看看,眼瞅着飞机忽上忽下,最后啪啪
再一个这个接收130,2008也就200多,你核算下成本把,和飞机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