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L MONO1 夜鹰 1117 试玩视频

楼主(2018-06-18):
懒得自己做了,就买个成品玩一下,网上也搜不到TFL MONO1 夜鹰 1117的视频,所以我吃个螃蟹吧,给后来人一个参考,速度不知道多少,没测速设备,买回来只进行过重心调整,让它能实现自翻,其它的地方还没调,另外玩的也不是太熟练,经常翻船,建议新手还是玩这种可以自翻的船,翻了不闹心。
2958/4122KV无刷电机 120A好盈电调,3S电池5000mah,感觉好费电.

楼主:
为什么视频看不了?我把地址贴出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istitem_page1.5!3~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istitem_page1.5!2~A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A:
贴视频最好带个链接 方便手机观看 我就是手机😁 我视频看不大清楚 听声音尾部好像有跳跃 感觉船身好像也有摇摆 尾跳可能是轴角度过大或重心过前 摇摆是左右重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视频最好带个链接 方便手机观看 我就是手机😁 我视频看不大清楚 听声音尾部好像有跳跃 感觉船身好 ...

非常感谢指导,眼光独到!船是有点跳和摇晃,出轴量了是水平的,应该是重心问题,为了实现自反,船头加了配重,重心有点靠前,等我后面加配重试试,刚玩这船,调试路漫长。这边条件也不太好,只能去水库玩,水库游泳人多,跑船得等半天等人上岸了才能跑。

楼主:
再说点体会:
虽说是成品船,也只是零部件大体完善,由于是流水线产品,装配比不上自己做,细节上还是要自己修整,此船目前做过以下调整:
1、船尾零件安装有个别螺钉没打胶,这个百分百会进水,所以我全部用704胶水处理了一遍,目前效果不过,一块电池玩完仓里没水。
2、软轴的铜套和电机轴不同心,导致软轴跟铜套边严重摩擦,我是把原来的胶削了调整铜套位置后重新固定。
3、自反仓只有后面的开口,船身其它地方无开口,导致空气排不出无法自反,所以我仔细研究后在船身前部打了1个3mm的孔排气,效果不错,至少配重可以减去很多,(为了确定这个孔的位置,前后打过3个孔,另外两个孔后来用胶水堵掉了)。
4、表面贴纸是不防水的,我在上表面喷了一层清漆防水。
目前就做了这些,后期就是跑起来看状态再调整。
以前玩静态船模的,后来慢慢转仿真船,现在又开始玩竞速艇,各有各的优点,仿真船悠闲,制作也是一种享受;竞速艇动静真的大,方圆一两百米都会被惊动,拉风是肯定的,场地也要大,不然肯定不爽快。

存货

存货

网友:
上图的蓝鸟不错。 天富龙原厂3s跑这样也可以了,跳,调几次就好了。 天富龙原厂动力不值一提

网友A:
配重没必要 移动设备来调重心和自翻 实在不行才会配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重没必要 移动设备来调重心和自翻 实在不行才会配重一点

我试试吧,好像只有电池能动位置,要兼顾自翻要兼顾姿态还不能加配重,感觉好难,另外再请教一下前辈,左右摇晃是要把重心往哪边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吧,好像只有电池能动位置,要兼顾自翻要兼顾姿态还不能加配重,感觉好难,另外再请教一下 ...

这个不好说 左右都要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