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极悦/风创No.4)世界杯,,额,当然要飞个球啦

楼主(2018-06-18):
本来想做个足球,不过结构有点太复杂,,放弃了。于是干脆做个简单的球

制作步骤:

全靠线+502

飞机明显不好看姿态,加了点红色辨别。

配置:2204电机  15A电调 5寸桨 4.3克舵机x3  2s 400MAH锂电  四通道以上接收机即可
半径:155mm
起飞重量:141克
(混控注明:与常规的有些不一样,升降舵单独舵面,另外两个小点的舵面是副翼-方向舵混控。)

很遗憾由于是飞行器,重心靠前在地面会像不倒翁一样没法滚动(可以跟陀螺一样旋转),只能手抛(甚至可以像扔球一样)起飞了。

网友:
直接进门了

网友A:
这个桨的位置...... 估计噪音会很大, 效率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桨的位置...... 估计噪音会很大, 效率下降

是的,不过在前后又会有其他挺麻烦的问题:1.前置,球体落地会有变形,有可能会碰到桨;并且在落地后会容易吸到地上的东西,挺危险。2.后置,舵面怎么办?

网友:
参考一下  愤怒的小鸟

网友:
估计贼耐摔

网友B:
参考电视节目我爱发明-玲珑飞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电视节目我爱发明-玲珑飞球

这就去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在前后又会有其他挺麻烦的问题:1.前置,球体落地会有变形,有可能会碰到桨;并且在落地后会容 ...

在桨的前面切个M型切口, 应该可以减少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桨的前面切个M型切口, 应该可以减少噪音

不错,感谢建议

网友:
这个可以。哈哈。涂装应该来个黑白的,看上去就更像足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