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改尾无刷求助

楼主(2018-06-18):
110改了尾无刷电机,电调是银燕12A刷的bl直机固件,是需要怎么设置吗?现在症状是感觉尾无刷电调校准不了油门行程。有知道的大神麻烦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卧槽。。你这是改2S动力了吗?110的架子经不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你这是改2S动力了吗?110的架子经不住吧?

没改2s

网友B:
请教一下我也想刷电调程序,可是电调连不上电调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也想刷电调程序,可是电调连不上电调怎么回事啊

什么电调连不上电调?是电脑软件连不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电调连不上电调?是电脑软件连不上吧

是啊,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版本

网友C:
要看你尾电调信号取的是什么信号,如果是PWM信号blheli上位软件里设置为(你图中右上角第一项)P开头那个,如果是直接有刷油门信号需要设置别的一项,具体我忘记了,你可以查下论坛SUVSUV的帖子里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版本

看图片上有版本号,估计是你线没连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尾电调信号取的是什么信号,如果是PWM信号blheli上位软件里设置为(你图中右上角第一项)P开头那个, ...

找到原因了,版本不支持

楼主:
找到原因了,版本不对,12.1版本才支持有刷输入,谢谢阿拉丁大神的指导,尾无刷已经能飞了,就是尾电机转速不够,kv值太低,急推螺距有点锁不住尾巴,不大推螺距,不暴力飞能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图片上有版本号,估计是你线没连对吧

怎么连?插反了会烧不,应该没插反,找清楚接线方式,usb连电脑,电脑上有显示,可软件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连?插反了会烧不,应该没插反,找清楚接线方式,usb连电脑,电脑上有显示,可软件连不上

电调和刷机板的连接你再仔细看下,你是用的什么电调?什么板?

网友D:
以前MCPX的时候试过1S尾无刷,折腾到最后,发现还是有刷锁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MCPX的时候试过1S尾无刷,折腾到最后,发现还是有刷锁尾好。。

空心杯死太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和刷机板的连接你再仔细看下,你是用的什么电调?什么板?

电调kingkong12a的

网友E:
楼主电路是怎么接的,可不可以上个照片.

楼主:
mos管左下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路是怎么接的,可不可以上个照片.

mos管左下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kingkong12a的

这个电调貌似有个专用的刷机板,我也没用过这个电调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MCPX的时候试过1S尾无刷,折腾到最后,发现还是有刷锁尾好。。

MCPX改无刷就没有锁不住白现像,只是对电池要求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空心杯死太快了

K110
用什么锁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K110
用什么锁尾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版本不对,12.1版本才支持有刷输入,谢谢阿拉丁大神的指导,尾无刷已经能飞了,就是尾电机转速 ...

大螺距锁不住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如果你是1s飞起码锁尾电机kv值要有14000kv以上效果才好,1103普遍都是6000-9000kv用作1s kv值偏低。第二个就是尾舵补偿和感度,感度在无任何抖动的情况下能有多高开多高,三轴陀螺必须具有尾舵补偿功能效果才会好。

网友G:
有刷电机比无刷电机响应快的多,废那么大劲把1s小鸡改尾无刷,增加重量,降低响应速度,锁尾效果还没有刷的好,真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刷电机比无刷电机响应快的多,废那么大劲把1s小鸡改尾无刷,增加重量,降低响应速度,锁尾效果还没有刷的 ...

无刷尾巴综合性能肯定是强过空心杯。说无刷反应慢那只能是没用对设备,看下150X的尾巴是多么的强大,没见哪个有刷能达到相同的手感和锁尾能力。blheli尾电调固件开启刹车,锁尾选用9n6p电机,锁尾明显好过空心杯,持续锁尾和极限锁尾能力也是空心杯不能比的,空心杯飞着飞着就会发热,越热越差,无刷没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螺距锁不住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如果你是1s飞起码锁尾电机kv值要有14000kv以上效果才好,1103普遍都是6 ...

原来如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刷电机比无刷电机响应快的多,废那么大劲把1s小鸡改尾无刷,增加重量,降低响应速度,锁尾效果还没有刷的 ...

是感觉没有刷锁尾那么爽,但空心杯实在坏得太快了,已经死了20个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螺距锁不住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如果你是1s飞起码锁尾电机kv值要有14000kv以上效果才好,1103普遍都是6 ...

请教下伟力k110该怎么设置更好飞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1103重3.9克,不会尾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伟力k110该怎么设置更好飞呢?

k110没玩过,尾电机锁尾的机器,陀螺如果不支持尾舵补偿都没办法调的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F:
1103重3.9克,不会尾重???

普通穿越或固定翼用的1103大多是9n12p三角接法的电机不适合用来锁尾,因为磁钢数过多增加了转子的重量加速或减速没有9N6P快,同时三角绕法效率不高,所以用来给小鸡锁尾的电机要用9N6p 星接的电机,1s kv14000-18000之间视飞机情况而定,2s比1s kv减半,必须搭配blheli尾无刷固件电调,开启刹车后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1103重3.9克,不会尾重???

另外甩不甩尾,跟是不是1103电机,有多重没多大关系,甩尾就两种情况尾桨推力不足以抵消大桨扭力(逆时针自旋),或大桨反扭力极速下降尾电机推力减小速度跟不上大桨反扭力的减小速度(顺时针自旋,超转类动作),即便是1102电机或1108电机设备搭配调试得当再加一颗好陀螺,都可以做到大螺距负载不甩尾,差别只是极限状态尾巴最大推力有差别。尾无刷的极限转速高低远比极限推力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03重3.9克,不会尾重???

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k110没玩过,尾电机锁尾的机器,陀螺如果不支持尾舵补偿都没办法调的很爽。

陀螺仪好像不能调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会

楼主不知有没有试过那种0603的无刷电机??给我的感觉小机轻一克就灵敏10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知有没有试过那种0603的无刷电机??给我的感觉小机轻一克就灵敏10分

无副翼时代没那么多讲究,小飞机也不例外,轻几克重几克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影响,远不及一颗好陀螺带来的手感提升,当然也得有副好骨架。灵活这种东西属于手感,是可以通过三轴和控调节的。你说的那个电机用于fbl80这级别应该可以,110,120这种就有点勉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无副翼时代没那么多讲究,小飞机也不例外,轻几克重几克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影响,远不及一颗好陀螺带来 ...

重的话做动作就没有那么灵活跟手,楼主可以试试偷轻跟现在对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重的话做动作就没有那么灵活跟手,楼主可以试试偷轻跟现在对比

说了无副翼不影响,三轴直接接管了翻滚速率,无论你飞机多重,动力足够循环螺距足够的情况下,翻的快慢都是一样的,所谓的灵活度说白了就是翻滚速率及打杆舵机的加速快慢,vbar里叫敏捷度和爆发力,150X里是翻滚速率和十字盘尾舵反应,飞机重或轻真正带来手感上的变化就是稳或漂,绝非灵活度。我几台150X里,有58g的,有65g的,还有68g的,我反而偏爱68g那台手感,因为金属机身刚性好,用的也是硬度高的桨,3d飞起来动作干净利索,三台不同重量的150x翻滚快慢和动力强弱都可以调的一致,差别就在于不同的桨和机身手感有区别,但绝对不是重量重了飞机就不灵活,这个概念是错的,我曾经也这么天真的以为。

网友C:
之所以重量重了觉得不灵活是你电装搭配和调试的问题,反而飞机是需要一个重量保持稳定的手感,重量过于轻很难保证机身的强度,同时小机桨普遍偏软,软桨飞出来的动作很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知有没有试过那种0603的无刷电机??给我的感觉小机轻一克就灵敏10分

无刷尾是没有刷响应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所以重量重了觉得不灵活是你电装搭配和调试的问题,反而飞机是需要一个重量保持稳定的手感,重量过于轻很 ...

将就着飞好了,等基础动作练好上x3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了无副翼不影响,三轴直接接管了翻滚速率,无论你飞机多重,动力足够循环螺距足够的情况下,翻的快慢都 ...

说的没错,两三克的重量可以说没啥影响,提升动力才是根本。

网友H:
直接进行油门校准就行了吧,把主电机插头拔下来,校准尾电机油门好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进行油门校准就行了吧,把主电机插头拔下来,校准尾电机油门好像就行,

已经解决了,固件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进行油门校准就行了吧,把主电机插头拔下来,校准尾电机油门好像就行,

终于搞定了,固件12.1版本,尾电机重绕kv12000左右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固件版本问题

你好  能给个K110改尾无刷的电机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  能给个K110改尾无刷的电机链接吗?谢谢

我买的是1103,直接淘宝最便宜的就是,不过kv不够,只有7800,要自己改成12000左右,建议买0705   kv14000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1103,直接淘宝最便宜的就是,不过kv不够,只有7800,要自己改成12000左右,建议买0705   kv1400 ...

然后还需要买个6A的银燕电调是吗?尾电机的信号线接哪?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然后还需要买个6A的银燕电调是吗?尾电机的信号线接哪?

对的,买银燕6安电调,刷bl直机固件,要12.1版本,信号在mos管左下脚。论坛有教程

网友(2020-04-07):
bl电调读不了k110的有刷信号吗?

网友:
你好,现在看来尾无刷改的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