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刷电调出这种提示怎么解决

楼主(2018-06-18):
请问:刷电调出这种提示怎么解决

网友A:
看提示确认电机停止和飞控上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确认电机停止和飞控上锁。

我具体怎么操作呢,连不连电池,刷固件软件都是这个提示。

网友B:
先链接飞控调参软件 然后再断开 打开电调调参软件选好com口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链接飞控调参软件 然后再断开 打开电调调参软件选好com口连接

调参软件正常,就是那个COM口。这种情况会是驱动问题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具体怎么操作呢,连不连电池,刷固件软件都是这个提示。

一定要卸掉桨。注意安全。另外你如果通过飞控连接,要选择连接模式。具体可以搜下,有介绍的帖子,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卸掉桨。注意安全。另外你如果通过飞控连接,要选择连接模式。具体可以搜下,有介绍的帖子,很详细 ...

谢谢提醒,已经卸桨了。是通过飞控连的我搜什么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已经卸桨了。是通过飞控连的我搜什么关键字

blhelisuite

楼主:
用这个软件读出来了,但是显示的这是什么电调?现在是ONESHOT125协议,想刷DSHOT600,怎么选择刷呢?

网友C:
原来你是想把BL电调刷成BLS,不行吧,行的话也只能改硬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这个软件读出来了,但是显示的这是什么电调?现在是ONESHOT125协议,想刷DSHOT600,怎么选择刷呢?

你这个紫色界面的调参软件能给我发一份么 多谢
Voxal@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是想把BL电调刷成BLS,不行吧,行的话也只能改硬件

这是BL电调?能支持那些协议,那种通讯协议性能好版本高些。

用的是这种芯片EFM8BB21,不能刷BL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是想把BL电调刷成BLS,不行吧,行的话也只能改硬件

用A-H-50刷是不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紫色界面的调参软件能给我发一份么 多谢
Voxal@163.com

软件在另一台电脑上,在网上用软件关键字搜

网友E:
版本太低了 用最新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本太低了 用最新版即可

哪个版本是最新版,BLHeliSuite16714901这个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