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回传问题

楼主(2018-06-19):
电池电压回传有几种方案
电池上接哔哔响 通过图传麦克风回传
还是osd方案啊 现在都是集成 飞控、图传和摄像头都有osd那个作用于电压回传 又或者根本osd作用不了电压回传
  熊猫v2图传和摄像头都有麦克风 都可能输出到监视器吗
现在监视器和眼镜都有喇叭吗 飞飞机你们都会听声音飞吗
看见兔蛋视频里的遥控器可以发出性感的声音告诉你没电了
可是我的遥控是t14sg可以做到吗 是接收机的问题吗

楼主:
一年前入的坑 因为在焊电调的时候焊工不到位 短路了 直接上电然后炸了 那么大的火球 缓了一年 现在还有心里阴影

网友:
用7008或则7003接收机,加上电压回传模块就行了

网友A:
遥控有回传模块,飞控osd可以电压回传,摄像头有osd的也可以回传电压,在飞控上设置报警电压,bb响到那个电压后会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有回传模块,飞控osd可以电压回传,摄像头有osd的也可以回传电压,在飞控上设置报警电压,bb响到那个电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通过飞控OSD回传要把通道打开,我的F3开第二个通道就能看见电压了。3.3.0的版本.

网友:
现在已经飞到不看电压 能感觉电池没电了
计时器 电压回传给控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