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固定翼,电机空中故障

楼主(2018-06-19):
端午假期回老家爽飞,开始是纸飞机,后来开始飞kt板微风,相当好飞,比纸飞机都简单,甚至可以脱控直飞。只不过xxd电机不太给力,才几个起落,空中时间不超过20分钟,空中停车,幸好没风安全迫降。飞机上装了个小dv,很有意思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3Mjk0ODQ3Ng==.html?sharekey=e1fee35897d069b9cce44c261c2255602
电机故障

网友:
XDD电机故障很正常,多花几个钱买朗宇或银燕就可以了。一分价钱一分货,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
我的运气比你好,用了好多年的XXD,到也没有碰到难为我的事

网友A:
很早之前XXD质量还是可以的 后来太多假冒货就不行了  建议朗宇A系列足以

网友:
那是电调问题,本质问题都没看出来

网友:
朗宇电机天行者电调才是入门标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早之前XXD质量还是可以的 后来太多假冒货就不行了  建议朗宇A系列足以

X系列好吧

网友B:
是不是电压过低,电调停止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压过低,电调停止输出了?

下来看电机烧了,里面黑了一点,换了电机就好了

网友:
你买的xxd这么叉叉的?

网友C:
我入门就是用双天,用到现在还是双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入门就是用双天,用到现在还是双天

兄弟还飞着呐,好久没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