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退役的电池你们怎么利用的呢?

楼主(2018-06-19):
船、车都起码是双数了,换下的电池也越来越多,怎么处理呢?请高人指点
1.扔掉
2.降级使用:比方空模、船模的电池降级给大脚车或者攀爬车等不会有安全问题的模型使用
3.拆掉单个使用
4.修复后使用
5.还有啥其他办法请提示下

网友A:
一样的组个小电包,单片的接个升压又变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组个小电包,单片的接个升压又变充电宝

充电宝已经有了,还是笔记本电脑的,一组3S的2200mah的聚合物接升压模块,可以给x220笔记本续航大约30分钟

网友:
卖给回收的人。

网友:
自己可以维修?

网友:
充电宝可以,笔记本用电太多 不太好使

网友:
当电包给很小的电池充电

网友:
如果单片电芯损坏,拆开,把损坏的电芯去掉,或者可以把同品牌同型号的电芯组合使用,,或者就是便宜卖给喜欢捡便宜的人。我基本都是一折出售

网友B:
为了利用大量废旧3s2200。。。。。我买了架sab4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利用大量废旧3s2200。。。。。我买了架sab420

sab420功率小吗?

网友:
有回收电芯的呀,如果一点都不能用了就卖给他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sab420功率小吗?

sab420飞机轻。功率比传统500级小吧。1200w电机就暴力飞了。亚拓泰世的500级都用的1600w电机

网友:
有人回收我直接送,只是找不到,格式说回收,估计也是针对大量的,小量根本不鸟你

网友:
我的直接闲置了,在那落灰呢,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坏的电池整箱论斤卖

网友:
儿童玩具,电子门铃,电子血压计等等均可使用航模的旧电池。因为它们对电池的容量及内阻要求不高,使用效果很好,感兴趣的可以试一试。特别是500mah的电池的宽度及长度能放进5号电池仓,很方便,大容量电池就要考虑尺寸了。

网友C:
其实很多电池都没坏 拆了单片用单片4.2v充  基本都能充回来的  鼓包电池扎个小眼放气然后强力胶带封死 一样可以用我身边的朋友电池坏了我都给修回来了  最早一个到现在2年半没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多电池都没坏 拆了单片用单片4.2v充  基本都能充回来的  鼓包电池扎个小眼放气然后强力胶带封死 一样 ...

这个方法好,至少不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多电池都没坏 拆了单片用单片4.2v充  基本都能充回来的  鼓包电池扎个小眼放气然后强力胶带封死 一样 ...

你这个方法似乎可以不用拆,直接做个带插针的xt60线, 插到平衡头里面充电器选1s充。

网友:
充电宝还能再整大点

网友D:
卖给回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