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套轴系,不会使用。大神帮忙!

楼主(2018-06-19):
第一次做船,买了一套轴系,轴系到了不会使用。
1轴系是没有做防水密封的,我该怎么做?(是把轴抽出来,注入凡士林然后再装回去吗)
2那个四氟垫片怎么使用?装在哪一头呢?
谢谢大神给讲解一下,还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
1、把轴抽出来灌油再把轴插回去,为了后期维护方便,我是在轴套前部打了一个3mm的孔,再粘了一段直径4mm的空心管(与轴套垂直),以后加油直接加就可以了。不然以后加油还要松联轴器再抽轴很麻烦,特别是那种后面有舵的,不卸舵都没法抽轴。
2、垫片就放螺旋桨那一端,在螺旋桨和轴套之间

网友:
1.是的
2.那个垫是压力承受垫,放在桨和轴套之间

网友A:
饿就想问问,为啥船模的螺旋桨轴都设计的那么长啊

楼主:
谢谢大神的讲解。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饿就想问问,为啥船模的螺旋桨轴都设计的那么长啊

做短了怎么用?你试试做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短了怎么用?你试试做下看看。

我的意思,没有必要那么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没有必要那么长啊

短路容易进水容易晃

楼主:
我的轴长15,套长10,用在30CM的船上

网友C:
你这个联轴器不行 根本不能用 必须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联轴器不行 根本不能用 必须换一个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网友:
万向节联轴器很好用啊,万向节尽量不要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目前售卖的微型万向结精度都很差(从来就没改进过)高速震动非常大 不过有个小办法可以缓解一下 拿一段橡胶管把万向节套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你上电一推油门就知道了  卡拉卡拉响  没速度  同轴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