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关于飞翼的舵机设置

楼主(2018-06-19):
在设置舵机的时候遇见了个问题:打杆的时候,飞控的滚转和俯仰是相反的,就是现在左右打杆是控制了飞机的升降,上下打杆则是控制飞机的滚转,就像1通道和2通道各自的功能弄反了,这个要怎么改回来?需要设置飞控还是遥控器呢?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舵机线插错了?
可以拔了这两个舵机线交换了再插不?

网友:
你试试把1通和5通反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舵机线插错了?
可以拔了这两个舵机线交换了再插不?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方法试过了   应该是需要设置控的什么地方

网友:
elevon进去 打开on即可,i6自带的三角翼混控,

网友B:
你用什么飞控,有些飞控自带混控开关,这样控上什么都不要设置,富斯三角翼混控,左边舵机在一通,,右边在二通

网友:
遥控不需要设置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飞控,有些飞控自带混控开关,这样控上什么都不要设置,富斯三角翼混控,左边舵机在一通,,右边在 ...

用elevon之后会两边舵量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elevon之后会两边舵量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舵机是不是一种,还有2个通道的行程是否一致,再就是你舵角安装是否一致

网友C:
舵机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线接错了?

这是舵机的线

网友:
在调参软件里设置飞翼模式,去掉遥控器的混控,把舵机线按图在飞控上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