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1仿真快艇。

楼主(2018-06-19):
最近爱上了F1仿真快艇模型,于是在淘了一套回来玩玩。

船体和配件。

船体和配件。

使用3660内转子无刷马达

使用3660内转子无刷马达

楼主:
包装里的其他配件。

包装里的其他配件

包装里的其他配件

比较喜欢这套推荐系统

比较喜欢这套推荐系统

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

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

整体设计和做工都很好,吻合度不错。

整体设计和做工都很好,吻合度不错。

推进器使用特氟龙加软轴的设计

推进器使用特氟龙加软轴的设计

特氟龙里加了滑脂

特氟龙里加了滑脂

网友:
期待试船视频

网友:
多少米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全部拆掉重新打胶,一定要全部拆掉重新打胶,一定要全部拆掉重新打胶,重要的事说三遍!另外,艇尾机 ...

谢谢你的提点。

楼主:
继续组装

将配件里的船座先组装好,这样组装其他船体的配件是就不会磨花船底了。

马达在船舱里,使用2960/2881KV无刷电机 70A电调

开始装配推进器(软轴式艇尾机)

先将马达卸下来再装输出轴比较方便。安装还是比较方便的,

将传动轴固定好后装上电机和联轴器就可以。

转向舵机的安装

舵机安装还是比较简单的,使用了一个安装座上在电机架上面就可以了。因为船舱比较窄小,这样设计显的比较用心。

网友:
土豪玩家。

网友:
本人携两艘F1恭喜入坑。 虽然不是同一品牌的,但结构类似。 除了前面的兄弟说的那些注意事项外,还有几个我碰到过的问题,你可以参考下。 电池的扎带短了,我用的5300mah ,3S电池无法固定,我换了25cm长度的魔术贴扎带。下水跑之前,一定要用防水胶带把上盖和船体全部贴上,贴一圈,不留缝隙。 另外,不知道 TFL的软轴如何,我已经断了2根软轴了,基本3电一轴啊。 塑胶的螺旋桨断一个。
我看这个TFL的轴系结构类似,建议你多备点轴系的配件吧。 轴断了,就要换一套连着前端的螺旋桨、止松螺母,垫片,桨叉。伤心泪啊。

网友B:
看这轴系结构比腾翔的简单扎实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这轴系结构比腾翔的简单扎实得多

我已经断了2根,坏了一个螺旋桨了, 你战况如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断了2根,坏了一个螺旋桨了, 你战况如何啊

6电了完好,轴系干了一条鱼一根木棍完好,你说的上下松动的情况我干了木棍后出现了,重装安装后转向那消除虚位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电了完好,轴系干了一条鱼一根木棍完好,你说的上下松动的情况我干了木棍后出现了,重装安装后转向那消 ...

刚发现是轴系与船体的定位孔虚位,还在想怎么解决

楼主:
安装转向舵机。

舵机使用两个螺杆连在合金座上。

装上水冷管和电调等。

最重要的还有在船舱空隙塞些海绵。

电池座

基本组装完毕,有空去试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电了完好,轴系干了一条鱼一根木棍完好,你说的上下松动的情况我干了木棍后出现了,重装安装后转向那消 ...

学习下, 软轴你如何保养的? 跑船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注意么? 1电完后,休息一下再跑? 我已经是不急加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下, 软轴你如何保养的? 跑船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注意么? 1电完后,休息一下再跑? 我已经是不急加速 ...

不知道你断在那一处,是连轴器那还是那里,是不是没吃紧加锡的地方。我也就是没急加速而已,防翻的水排完船身浮起后再全油门,轴没怎么保养过

网友(2020-07-24):
老哥,价格VX撒,我也刚买了这个玩过机会,跟你请教一下

网友(2020-12-15):
不错!tfl现在改进了吗?

网友:
土豪玩法

网友:
好漂亮的F1,居然还能防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