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6电机选择!

楼主(2018-06-19):
想换2306,大家推荐一下,银燕那款是不是真的掉磁和自带发热buff。t motor的f40lll代2750kv的为什么要便宜很多呀!

网友A:
我之前看f40要一百多啊

网友:
我选致盈

网友B:
我喜欢带正反螺纹的,总觉得不是反螺纹会飞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看f40要一百多啊

F40价格差的有点大哦,有的139.有的119.找到一个89的。不知道为什么差这么多哦。

楼主:
他们说致盈掉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们说致盈掉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哦

有110多一个mark的啊,银燕新出了一款2306要150多

网友D:
大兄弟,你这89块的F40III 2600KV哪里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兄弟,你这89块的F40III 2600KV哪里看到的

某宝一搜就出来了,哈哈哈我是不是说出了什么不该说的秘密哈哈.在另外一家看到F40  2400,和2600kv的要119,但是2750的却只要89,你知道为什么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110多一个mark的啊,银燕新出了一款2306要150多

你说的是支持6s那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一搜就出来了,哈哈哈我是不是说出了什么不该说的秘密哈哈.在另外一家看到F40  2400,和2600kv的要11 ...

我咋没搜到89块的。。。

网友:
mark是致盈代工的
我选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带正反螺纹的,总觉得不是反螺纹会飞桨。

不会的,我一直用银燕2205S,很久了,什么毛病都没有的。哦,对了,浆螺丝用的是锁紧螺丝。

网友E:
反正最后一个发热太严重  我在用

网友:
银燕的2306发热其实是底部螺丝锁太紧造成的,我之前飞两分钟悬停,电机固定螺丝都烫到不能摸,后来把螺丝打上螺丝胶,再拧到转子和定子没有虚位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反正最后一个发热太严重  我在用

松松轴心固定螺丝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松松轴心固定螺丝有惊喜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松松轴心固定螺丝有惊喜

你好,
是指松一点电机底部的轴心固定的那个螺丝吗?大概松多少?我刚入手这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