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yak130飞行视频~

楼主(2018-06-19):
配置:JP金属涵道~ 3300 70c花牌电池
飞行:这个飞机超级好飞,就不说啥了,有问题再问我,,另外,这个飞机开襟翼降落姿态会非常漂亮。开襟翼起飞,可以保持很慢的速度。

看我的那个帖子,里面有详细的F18参数设置和视频,原来不能看,现在能看啦~~~

网友A:
我刚入的130.还没首飞,用fms动力套,花牌3000 70c 这飞机开襟翼会抬头或低头吗?容易失速吗?

网友:
好飞机,我飞了两年多了,超级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入的130.还没首飞,用fms动力套,花牌3000 70c 这飞机开襟翼会抬头或低头吗?容易失速吗?

开襟翼肯定回台头的,襟翼角度越大,抬头角度越高,就是刹车襟翼的抬头要大于起飞襟翼。或者说2档襟翼的抬头大于1档襟翼,,但是1档襟翼,俗称起飞襟翼就是用来抬头的,因此开了1档襟翼,就不用拉升降舵了。。。分为2种操作方式:1是打开襟翼,给油,抬头,关襟翼。2是给油,速度达到一定值,开一档襟翼爬升,最后在关。
           降落方面,新手的话,建议设置襟翼+升降舵 混空,外加旋钮调整比例~以免抬头角度过大,造成飞机几乎垂直引起的升力不够导致的失速炸鸡~

网友B:
降的很完美,接地后跑远点再转向就不会蹭机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的很完美,接地后跑远点再转向就不会蹭机翼了

恩那~~  但是 在大马路怕跑的太远万一有汽车过来 危险。另外,它机翼不是有木头么。。。那个我感觉挺耐磨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入的130.还没首飞,用fms动力套,花牌3000 70c 这飞机开襟翼会抬头或低头吗?容易失速吗?

130 算是好飞了,感觉教练机模型里面最好飞的,我还有一个飞翼70 红箭鹰式教练机,感觉还没yak130 好降,可能是气动布局影响吧,开襟翼必抬头这是肯定的,但是一般都是低速通场或者起降才开襟翼吧,所以这点抬头没影响的吧。

网友:
你这个降落太快了

网友C:
确实好飞

网友:
降落不降度转弯带漂移

网友D:
现在在玩后推三角翼 想入涵道机。刚买了T45 64MM的,也想入YAK130。  问下,   开襟翼降落抬头会不会不好降落? 可以吧电池用的再大点吗?比如4200呢电池 ,减少抬头,同时延长飞行时间??

网友D:
这个YAK130和FMS 的毒蛇那个更适合新手入门  哪个好降落  降落速度更低   自己比较喜欢毒蛇  毕竟翼展1.1M 空中辨识跟容易   楼主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在玩后推三角翼 想入涵道机。刚买了T45 64MM的,也想入YAK130。  问下,   开襟翼降落抬头会不会不好降 ...

电池太大也不好飞,,尽量控制在3300,,,我的个人经验就是 70涵道的 3300  80涵道的 4200 90涵道的 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YAK130和FMS 的毒蛇那个更适合新手入门  哪个好降落  降落速度更低   自己比较喜欢毒蛇  毕竟翼展1.1M  ...

我觉得飞翼的做工比较扎实~~ fms的发泡率低一点 比较轻,,那么说fms的可能更飘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飞翼的做工比较扎实~~ fms的发泡率低一点 比较轻,,那么说fms的可能更飘一点~

意思是yak130 和毒蛇  还是YAK130 更适合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yak130 和毒蛇  还是YAK130 更适合新手?

有人教带你飞选F16  T45  YAK130都不是问题,没人教又没飞过的人还是选70阿凡提,多在群里或者论坛看看手法和调校

网友(2019-02-05):
引用 楼主:
电池太大也不好飞,,尽量控制在3300,,,我的个人经验就是 70涵道的 3300  80涵道的 4200 90涵道的 520 ...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好飞

降的漂亮

网友:
好飞机,好飞场,好技术

网友(2019-03-21):
想必现在楼主已经飞到吐了吧,刚买了这个飞机想请教一下你,调试上和飞行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重心在哪个位置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