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装机 kiss iflight 装机 调试 上手体验 小麻烦不断 表情 表情

楼主(2018-06-20):
先上美图    流口水   嘻嘻

接下来开始正文
本次装机配置

机架;iflight   黑珍珠   七寸
飞控;kissiflight
电调;35a  单体电调
电机;iflight  tachyon  2207  1750kv
图传;iflight   force  25-200mw可调
摄像头;foxeer  弹弓
接收机;frsky  xm+

介绍完配置   开始介绍步骤    先上图

分体机架   先把电机安装上

焊上电调   准备好热缩管

套上热缩管

吹一下    缩上   再套一层   包住整个机臂

记得电调下面粘3m胶减震哦

包好以后的样子

把几个机臂安装到底板上

加减振柱

上飞控咯   焊点饱满    自豪自豪   嘻嘻

焊上电机线     这里要注意   要抛弃bf的思路   重新学习   kiss的接线与bf有所不同

接上信号线    地线最好是接上

接收机   我用的xm+   接在tx2   5v和gnd接在旁边的大焊点上  其实说明书上写摄像头和图传都接在boot键旁边  但是吧   个人建议还是接电原处   事实证明还是很好的解决了怕接错的问题  嘻嘻嘻嘻

重点来了    是不是很多童鞋都被kiss iflight调参难住了     嘻嘻   下面和各位童鞋分享自己的经验    中间烧了一片    难过

打开kiss地面站   kiss  iflight和kiss原版使用一个地面站   kiss  gui  在iflightqq交流群里有下哦
进入地面站以后   可以看到   kiss和bf调参有很多的不同    kiss需要调的很少  首先在第一页的receiver里勾选frsky  s-bus信号协议

然后 可以调一个数值   fs,levelmodesec   失控保护反应时间   可以设置为0
然后 看到auxfunctions   arm  解锁的意思  打开aux1   选择low   或者medium+high   看个人习惯   然后lever    自稳   buzzer   不用说明了吧   哈哈  最关键的  记得点保存  seve
然后 来到第三页    dataoutput   就可以看到遥控有没有反应    说明   kissiflight选对了接收机信号协议就不用调其他的东西了
然后  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然后   嘻嘻   拔掉usb  插上电池  打开遥控   就可以控制电机转了   kissiflight   电机转向和bf一样   而且  kissiflight不支持电机反转模式哦   哈哈   吐槽
ps;kiss地面站不允许电机在地面站里转   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保护措施
然后  你就会发现   nm   电机转向反了   哈哈   看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特别danteng   然后   把图传啥的拆下   哪个电机反的就把电调信号线接在kissiflight附赠的小板子上

注意看接口定义   nc   nc  gnd  nc  pwm1   pwm2   pwm3  pwm4

所有要调的电调的地线全部接在gnd一根线上   然后就是把错误的电调信号线接在pwm1234上   kissiflight采取的是无顺序刷写   记得调线冒盖上是调esc   电调的哦   《扒开则是刷osd   这个我们后面聊》地线没接可能会烧电调哦

然后就是进bl电调地面站   一样的调   但是   重点来了哦   电调地面站并不能使电机转   所以   还是扒开usb   接上电池   打开遥控   解锁    就能转了   哈哈

到这里    就是可以飞的飞机啦    上美照   哈哈哈   刷    osd   后面上教程  嘻嘻
个人感受;kiss iflight   飞行感觉非常柔顺   特别适合freestyle   然后kissiflight在怠速状态是不参与飞控控制的   怠速状态下打方向转向一类的是没有反应的  各位喜欢花飞   乱飞的童鞋不妨一试哦   过程很danteng    结尾爽爆

过程中麻烦不断   机架是七寸的   但是只能上六寸桨    郁闷  后面再换

网友: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厉害了,我的iFlight

网友:
东西很好,线有些乱

网友:
KISS完全看不懂

楼主:
大神也有看不懂的~ 你这让我为全国的FPV运动感到很慌啊~  哈哈

网友:
感觉还是bf好用。

楼主:
KISS 你可以试试,之前我的想法和你一样。哈哈 但是上了kiss然后就改变了看法

网友A:
KISS可以默认开启AIRMOD模式,把min command设置为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SS可以默认开启AIRMOD模式,把min command设置为1000.

感谢赐教,受益匪浅

网友(2019-11-23):
我也买了个kiss iflight飞控,插电脑识别不了飞控,gui也不出现com口,按住短接键插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显示stm32 bootloader。应该是没有驱动,能不能给我发一下驱动文件

网友:
我刚到手一块同款飞控,也刷好了RC40的固件,插上电脑,GUI也识别到了com4口,但点连接就是没反应

网友B:
有个问题,老哥,你的图传在飞控的VBAT取电还是5V取电,电池电压不稳定,5V又太低,而且怕飞控BEC本来电流就小,怕出问题

网友C(2019-12-24):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老哥,你的图传在飞控的VBAT取电还是5V取电,电池电压不稳定,5V又太低,而且怕飞控BEC本来电流 ...

这飞控5V取电,会因电压不稳OSD显示都会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飞控5V取电,会因电压不稳OSD显示都会变没。

取电池电压会不会波动太大,有横纹

网友:
图传在飞控的VBAT取电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