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1450MM P-51D v8 机翼舵机抖舵

楼主(2018-06-19):
我自己的飞机和一个朋友的飞机均出现同样问题。。据说是买到了正品 FMS的飞机。。

抖舵都是同一侧的舵机 抖。。。怎么 解决???

网友:
找卖家啊,还能咋滴

网友:
就那破电装还指望啥,一分价钱一分货,PNP就是勉强能飞飞而已~

网友:
换舵机咯,怎么解决,简单

网友:
换舵机吧。FMS的舵机就是渣。。抖舵是轻的,正常套路是抖着抖着就扫齿了。。

网友:
证明是正品fms

网友:
你换个接收机的通道试试,可能是你的控的摇杆的电位器出问题。

网友:
即将亲自体验一下fms舵机,感觉好虚。。。

网友:
习惯就好,空机卖大几百甚至上千,pnp给你也就贵了一百到三百左右,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没遇到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抖舵的问题再观察一段时间看。

p51v8是集成电路板的,不接单独通道。

网友A:
你先看遥控器的输出量在抖没,斗舵很多是遥控器的电位器坏了,输出量一直在变,我之前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遥控器的输出量在抖没,斗舵很多是遥控器的电位器坏了,输出量一直在变,我之前就是这样的

没有。同一个遥控器也在其他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