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解锁电机 有两个不转 呢

楼主(2018-06-20):
新手,还在调试阶段。昨天连好电脑设置好参数,校准了遥控器,和三段开关。就拔掉usb,准备看看电机方向对不对。用八字解锁,只有对角的两个转。另外两个不转。怎么回事呢,难道坏的么?我买的全新的啊。好盈20a和2212的电机

网友:
油门校准没

网友:
油门没校准吧~~~

网友:
提起飞机来转一下飞机就知道了

网友A:
油门到百分之50以上就转了

网友:
不应该啊,不转的两个,单接接收机试试推油会转不,你加电时这两电机会'响不

网友: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那2个不转的换换电调试试

网友B(2018-08-24):
引用 网友A:
油门到百分之50以上就转了

请问下,v2飞控为啥要油门过50%才能起飞,该调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v2飞控为啥要油门过50%才能起飞,该调哪里

好像没法改变的,就是在gps 模式下,是定高起飞,你试试姿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