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lite 调参显示加速度错误,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18-06-20):
求解决方法 急
顺便问下  刷v2 使用高级校准是否能解决?

网友:
刷回来就好了 这个刷v2 感觉还没有原来的好飞

网友:
直接刷V2就可以了

网友:
刷出厂的版本试试,再异常就是加速度计坏了,以前碰到过起飞就侧翻只能返厂维修。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没发现过这个问题,用的是V2,最多提示罗盘核准,有问题重新上电就正常了。

网友:
刷完v2 不行啊  还是报错无

网友(2018-08-06):
应该是硬件损坏,要返厂换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