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发点穿越机启蒙教程吧

楼主(2018-06-20):
这板块里的帖子实在太深奥了,我是宁愿自己DIY一个,也不愿意去买大疆,望指点

网友:
多用搜索,不少的装机教程

网友:
多潜潜水,多看看,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有人带就可以省心很多,自己摸教程的话,说实话,很多地方小白根本就不懂的

网友:
網上搜索一下很多教程的,然後錢別省許多東西一次到位買好一點

网友:
我就小白一个人,开始玩穿越机。但是第一台还是买的210套机,练了有4个多月机器也炸过N次,修修补补的一直飞到带眼镜可以手动飞了,才自己装了一台,自己修换配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论坛到处搜帖子学习怎么调参。要是有人带应该会快很多。个人觉得第一台装便宜的,控和眼镜可以买好点的。电池一开始也不需要太贵的,应为刚刚练炸鸡太频繁了,有时候炸10次也不坏东西,有时候感觉不严重的炸鸡就会这里坏哪里坏,完全看人品的,呵呵。

网友A:
大疆没有穿越机,你就算想买也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没有穿越机,你就算想买也买不到

不一定哦,下一代产品有可能就是哦,毕竟已经做过调查问卷,还是有可能出的

网友:
这不是最好的设定,只是分享一些心得。大神和土豪请跳过。
1。)不同品牌的电机可以混用,只要电机尺寸和kv一样就可以了。就算电机尺寸和kv不一样也还是可以飞的,只是效率比较差。
2。)不同品牌的电调。只要选全部电调通用的protocol就可以了。比如:BLHELI, BLHELI_S和BLHELI_32混用,选OneShot125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再折腾F1飞控如Naze和CC3D。甚至F3也可以放弃了。
也不要觉得越差的设备会让你“以后”进步得更快。这只会让你退模更快罢了。
F4 也贵不了多少。看着Betaflight 3.4.0的趋势,F7快要成为主流了。

网友:
有人带着玩会入门得快很多,否者慢慢刨论坛吧,总会看懂的

网友:
买,装,调,飞,调,飞,调,飞,炸,拆,修,装...

很快就熟悉了

网友:
楼上,楼上精辟

网友:
先买个配置低点的,新手没有不炸的

网友:
我的第一台穿越机就是自己装的,装好后出来飞才认识本地的魔友,但是我原先有自组航拍机的经验,所以理解穿越装机并不难,然而我的自组航拍机也是在论坛里自己学的,还看了好些视频教程,航模这个东西就是折腾,玩这个东西的人也是五花八门,有时候人家不是不想教你,真不是做老师的料,自学成才才是航模的精髓。

想玩穿越机,组装的原理很简单,分为两部分(其实现在已经进化到很高的集成度,这两部分已经紧密结合了)
第一部分就是飞行组件, 分别是接收机、飞控、电调、电机,这些组件能让你的机子飞起来,原理就是接收机控制飞控,飞控控制电机,复数电机通过差速运行来控制飞机的姿态。
第二部分就是FPV组件,就是摄像头和图传模块,摄像头采集图像传输给图传模块,图传模块用指定的频率发射出来,你的FPV眼镜或者屏幕再以相同的频率接收来达到FPV的效果。
最后以上两个部分的组件再一起从分电板上相应的位置取电(现在的分电板越来越多的以合体的方式出现,可能会和飞控合体,也可能被多合一电调所取代),而你要做的事就是把以上所有的部件合理的美观的固定在机架上(固定得乱七八糟等你修的时候就想吐血,而且**不方便),这就是穿越机装机大致的步骤。当然这只是大概的说说,其中有很多很多的细节需要你自己慢慢研究,比如如何调整电机的转向,还有各个设备的电压应该取多少,什么地方要做屏蔽,天线应该怎么立,不是不想说,太多说不完,很多在你自己多次装机修机的过程中会慢慢积累经验,这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刚入坑一个人玩的萌新也是很苦逼呀

网友:
同样是萌新 一个人玩很苦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