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往一边飘飞炸机

楼主(2018-06-20):
摇杆不受控,飞机往一边飘飞,画了一个大圈就不见了。详情:室外GPS模式下无法解锁(换了两台手机都是如此)。后强行在光流模式下飞出改成GPS,飞出几秒后,摇杆不受控制;APP端显示GPS有信号。(已做过地磁校准,只不过比平时测的几次时间都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郁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网友:
什么飞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

这样的情况,替你郁闷

网友D:
不让你解锁还不仔细检查检查什么毛病,还要硬着头皮飞。不出问题才怪了

网友E:
最好起飞前检查飞机的指向,我前几天也是飞起来之后飞机斜着往一边飞了,后来看TLOG发现飞机指向东90度,地面站显示189度,结果炸的稀里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让你解锁还不仔细检查检查什么毛病,还要硬着头皮飞。不出问题才怪了

嗯恩,说是把地磁校准设的过严,后面把它删了又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起飞前检查飞机的指向,我前几天也是飞起来之后飞机斜着往一边飞了,后来看TLOG发现飞机指向东90度,地 ...

嘿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情况,替你郁闷

嗯恩,说是把地磁校准设的过严,后面把它删了又能起飞。

网友(2018-08-03):
飞控犯了自由主义错误

网友(2018-09-14):
用的什么飞控?第二个,有没有尝试切回定高或者姿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