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我的手抛机改装,V形尾翼加8520尾推,有视频

楼主(2018-06-20):
大家好,
前几天发帖请教各位模友前辈大大V形尾翼的问题,得到了大家提供的宝贵建议,在这里再次感谢。
今天飞机试飞成功啦,废话不多说,马上上视频和制作图片。
视频地址: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44740.0.0
(今天不知道为何视频总打不开)

V形尾翼的手抛机,非常灵敏,需要温柔对待,
我使用f959接收机,把舵量调为50,但只要动作稍为粗暴,马上就来个翻滚或筋斗,运气不好的话直接就摔地上。
2s的8520直驱56小桨动力非常充足,50%就能飞的很快速。

这架是一号机,2s的动力

蓝色的2号机,尝试1s配置。接收机为伟力911接收,8520直驱

把尾巴切掉,主翼后面机身留11厘米长。

尾翼利用起来,切成后掠

组装完毕,用手抛飞行确认重心。

机身下粘着尾翼切出的边角料,防止螺旋桨触地,也能对直飞有些帮助。

和35翼展的实验飞机合影

安装设备,主翼中间挖出3x3的洞,然后把接收机塞里面

注意,舵机是朝下的

全部设备空间切好

2s动力太足,试试1s的

网友A:
电子设置成本多少钱

网友:
飞的好快啊

网友:
小胖子就是可爱

网友:
前来祝贺

网友B:
膜拜大神,飞机做得好,也飞得好。我就不行了,反射弧比较长,不飞高点控制不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设置成本多少钱

你好,伟力911当时买55,f959好像要75以上,8520 1s和2s都是8块钱左右,电池好像是8块钱,2s电池2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膜拜大神,飞机做得好,也飞得好。我就不行了,反射弧比较长,不飞高点控制不住飞机。

过奖啦,大神不敢当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伟力911当时买55,f959好像要75以上,8520 1s和2s都是8块钱左右,电池好像是8块钱,2s电池 ...

谢谢回复.

网友C:
这个飞机抛飞为主,目的是抛得远为优,因此翼型上其实不适合改装成小飞机,毕竟我们做小飞机是为了休闲飞,在现场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抛飞为主,目的是抛得远为优,因此翼型上其实不适合改装成小飞机,毕竟我们做小飞机是为了休闲飞, ...

你好,确实是不太适合小飞机,看过许多手抛改动力视频,发现都飞的很快,包括我改的这架,需要比较大的场地来飞。不过手抛机折腾起来真的很有乐趣

网友:
尾容量变小了 因此小鸡在俯仰变敏感了

网友:
速度确实快,48翼展的要一个操场才飞的过来

网友:
起飞重量是多  少
? 2S 8520拉力牛